晒WEBENCH设计的过程+TMS320DM648电源设计

楼主:
本设计的目的是设计DM648的电源系统,由TMS320DM648的Datasheet可以到得电源的设计要求如下:
设计要求:        1.核电压:1.2V(1.14V~1.26V)                 最大电流:3013mA@1100MHz
2.IO电压:3.3V(3.14V~3.46V)                最大电流:311mA@1100MHz
3.DDR IO电压:1.8V(1.71V~1.89V)        最大电流:227mA@1100MHz
4.由以前设计的经验来看,启动顺序虽然有顺序,但是在上电后对器件进行有序复位即可。所以这个设计中不考虑软启动和启动时间。

设计步骤
1.输入电源参数:进入WEBENCH主页并点击多负载(Power Architect)(见图1)进入处理器电源设计
图1.WEBENCH选项卡
在弹出的处理器电源设计页面开始填入电源参数并调整合适,见图2图2:输入电源参数2.筛选电源架构并优化参数:旋转优化调校旋钮使效率为4档优化(图3)图3:效率优化在左侧泡泡图中选择效率较高且面积较小的方案。
3.查看BOOM清单点击导航栏中的BOOM菜单,即可查看该方案的BOOM清单。 图4:BOOM清单
对boom清单中的器件如果感觉不合适,可以通过点击对应器件后边的绿色按钮更换元器件。

4.电路仿真

点击导航栏中的正弦波仿真图标即可进入

图5:进入仿真

1)启动时间仿真

选择仿真类型为:Startup便可进入启动时间仿真

图6:启动时间仿真

在仿真输信息下点击ICout即可查看仿真结果(在波形区域通过拉动鼠标可以进行缩放)

图7:ICout仿真结果

2)输入暂态仿真

选择仿真类型为输入暂态,并点击开始仿真进入仿真

图8:输入暂态仿真(持续时间比较长)

图9:输入暂态仿真结果

3)负载瞬态仿真

选择仿真类型为:负载瞬态 并点击启动仿真

图10:进入负载瞬态仿真

图11:负载瞬态仿真结果

由负载瞬态仿真结果可以看出,当负载发生变化时输入会出现波动。通过缩放可以查看细节。

5.电路原理图到处

通过在选项卡中点击Export,并选择导出为AltiumDesigner格式的原理图

图11:原理图导出

6.PCB LAYOUT导出

在图11的选项卡右侧为PCB导出选项,同样选择为AltiumDesigner格式

用同样方式可以输出另外两个支路的原理图和PCB LAYOUT文件。也可以通过在“整个设计”窗口选择“CAD File Export ”即可导出整个方案的设计文件。

图12:导出整个方案的设计文件

7:设计文件(见附件)

再附几张PCB视图
图13:核电压PCB图
图14:DDR IO电压PCB

图15:IO电压PCB

设计报告

内核电压-PCB

内核电压-原理图

DDR IO电压-PCB

IO电压-PCB

DDR IO电压-原理图

IO电压-原理图

网友:
有点小郁闷,不知道最后那两张图是怎么插上去的,去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