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BENCH使用求助

楼主:
我使用WEBENCH设计的电源系统有三个支路,生成的原理图和PCB_LAYOUT文件不是在一个文件中,而是三个支路文件是分开的。请问,这三个支路的可以存在于一张图纸中么

网友A:
WEBENCH生产的是不在一起,可以在AD软件中把它们整到一个PCB工程文件下,,
打印PDF文档,应该是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WEBENCH生产的是不在一起,可以在AD软件中把它们整到一个PCB工程文件下,,
打印PDF文档,应该是在一起

这样就好,我还以为是我不会使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