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R7F0C80212试用】一步一步玩R7F0C80212之第二弹 上电初实验

楼主:
      根据第一弹的描述,相信大家对于板子的所有套件以及板子的布局已经了如指掌了,既然已经开始拿到板子了,我们就开始来上电试试有什么效果吧。。              开发板迷你可爱,上面只有一个MCU、一个按键、一个电位计以及两个排线的插座。
开发第一步:
资料解读:R7F0C80212评估板:
  • R7F0C80212包含R7F0C80212ESP MCU
  • 20MHZ片上振荡器作为主时钟,课实现高速操作(2.7至5.5V)。
  • 支持flash存储器编程(4.5~5.5V)在线调试
  • 可拓展;外设连接接口。由芯片的各引脚引出。。

2.     硬件说明:

3.开发板各部件的布局:

4.开发板原理图:

重点是两个LED

        目前R7F0C80212上唯一可以显示信息的两个LED,上电后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呢。。
根据板子上没有USB直接接电脑,所以我们不得不需要从EZ-CUBE仿真器上接过来。。

5.既然需要用到EZ-CUBE仿真器,就让我们先来了解下EZ-CUBE仿真器吧。。

• 片上调试。可以调试已连接到目标板上的微控制器。
• Flash编程。可以将程序写入控制器的内置flash存储器中。
• USB 连接。可以通过USB 2.0接口和主机连接。工作时使用USB供电,无需外部电源。
• 支持产品范围广。EZ-CUBE能支持Renesas Electronics 8位到32位的内置Flash存储器微控制器。支持78K0微控制器,78K0R微控制器,RL78 微控制器,R8C 微控制器,V850 微控制器。

EZ-CUBE 硬件配置;

EZ-CUBE 各部件名称

SW-1 开关
此开关取决于目标设备,详情请参见各系列章节。出厂时默认设定为“M2”。
SW-2 开关
此开关用来设定目标系统振荡器,表 2-1 说明了具体含义,出厂时默认设定为“Int. Clock”。

振荡器选择开关设定

SW-3 开关
此开关选择目标系统的运行方式,表 2-2 说明了具体含义,出厂时默认设定为“Debug Mode”。

运行模式选择开关设定

SW-4 开关
此开关用来设定目标系统电源模式,表 2-3 说明了具体含义,出厂时默认设定为“5”。

电源选择开关设定

注:根据资料显示最大允许电流 100mA,所以请勿将 EZ-CUBE 连接到电流很大的目标系统上。在 EZ-CUBE 与主机连通后,
主机始终保持向 EZ-CUBE 供电。

SW-5 开关
此开关取决于目标设备,详情请参见各系列章节。出厂时默认设定为“Other”。

USB 连接器
通过 USB 连接线,和主机进行连接的连接器。
使用 USB 2.0 对应的 mini-B 连接器。

目标连接器
通过 2*4pin 的 8 引脚线缆,和目标系统进行连接的连接器。

外部晶振连接
SW-2 开关选为“Ext. Clock ”。
在 EZ-CUBE 上的外部晶振位置安装振荡器或者振荡电路。(在调试器的配置对话框中,选择外部晶振为主时
钟)。

在 EZ-CUBE 的外接晶振上安装振荡电路

模式灯
根据硬件和软件的变化,模式灯会有不同的显示状态

OK,差不多基本的知识都讲到了,现在开始我们的第一个实验,上电。。。

        两个小LED在亮了哦。。板子已经开始工作了哦。。。是不是有点小激动呢。。哈哈。第一次就成功了。接下来就应该很顺利了。。。今天就到这里,明天继续。。明天开始开发环境的搭载,开始开发之旅。。。。

网友A:
朋友,你没有下载程序,2个LED就亮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没有下载程序,2个LED就亮了吗

使用仿真器背面的开关就可以调试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使用仿真器背面的开关就可以调试出来的。。

你想表述的意思是,仿真器供电,灯就会亮,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想表述的意思是,仿真器供电,灯就会亮,对吧?

嗯嗯,是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想表述的意思是,仿真器供电,灯就会亮,对吧?

你 的现在亮了木??有没有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