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矩阵键盘问题

楼主:
下面程序中间在列检测和行检测前面都会有一个赋值GPIO_KEY=0x0f(这是列检测的)
为什么要再赋值一次呢?求大神帮忙解释一下。个人感觉如果再switch语句前给io口赋值的话,那么按键检测就没有用处了。求大神指点迷津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GPIO_KEY P1
#define GPIO_DIG P0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char Keyvalue;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Keydown()
{
      char a=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         //检测按键按下
            {
                   delayms(10); //消抖
                   if(GPIO_KEY!=0x0f) //再次检测按键按下
                         {
                             GPIO_KEY=0x0f;                //测试列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Keyvalue=0;break;
                                   case(0x0b):Keyvalue=1;break;
                                   case(0x0d):Keyvalue=2;break;
                                   case(0x0e):Keyvalue=3;break;
                                 }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测试行
                                 {
                                   case(0x70):Keyvalue=Keyvalue+0;break;
                                   case(0xb0):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
                          while((a<50) && (GPIO_KEY!=0xf0))         //检测按键松手检测
                        {
                                delayms(10);
                                a++;
                        }
                }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Keydown();
               GPIO_DIG=~table[Keyvalue];
         }
}

网友:
  GPIO_KEY=0x0f;                //测试列   列扫描,可以不用赋值,因为之前已经赋值,不过赋值也没错

switch(GPIO_KEY)        //测试行  这必须得有,是在进行行扫描,赋值之后读的值才是扫描到的值

网友:
是51的特性,io口准双向的原因.

网友: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
          {
                 ...........
          }

楼主不要受第一句“ GPIO_KEY=0x0f;”的影响,因为当有按键动作时,哪怕执行一次  GPIO_KEY=0x0f;  I/O 最后都不会是 0x0F,而是相应的 0x0e或0x07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