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是否已经损坏?

楼主:
串口已经使用正常,然后那个固体也已经更新,因为设备已经拆开,在此不再进行贴图。声明下:串口以及固体更新都是在没有接板子的前提下完成的。   我现在面临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就是——板子是否已经坏了。如图所示, 仿真器已经在给板子进行了供电,仿真器上的拔码我也是按照官方推荐的。而且我也拜读了一些网友发出的帖子,按照他们的接线方式,我也模仿起来,应该是没有错误的。
所以,我觉得板子是否已经坏掉,或者引脚虚焊了。。。刚拿到板子就遇到这种事情,真是不顺心,本来就不熟悉,还得处理这种棘手的问题,大神们,给点实质有用的建议。

网友A:
重上电看看,或者下载官网提供的例程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上电看看,或者下载官网提供的例程试试。

目前还有状况没解决,那些特定系列的芯片下载不了,还没完成库,不懂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目前还有状况没解决,那些特定系列的芯片下载不了,还没完成库,不懂哪里出了问题

看看我的帖子。。。。上电应该就有灯亮,里面内置了程序的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我的帖子。。。。上电应该就有灯亮,里面内置了程序的

我已经看过你帖子好几次了,还是不行,线什么的都已经正确连接。 拔码的样子。。。

网友C:
我的是设置从上到下依次是M2,INT CLOCK,DEBUG MODE,5,M3。

你没仔细看吧。。。你这个设置完全不对,特别是倒数第二个,要选到5才能通过仿真器供电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设置从上到下依次是M2,INT CLOCK,DEBUG MODE,5,M3。

你没仔细看吧。。。你这个设置完全不对,特别 ...

我确实选到5了,难道还有中间选项吗?这个应该是拍摄的角度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确实选到5了,难道还有中间选项吗?这个应该是拍摄的角度问题吧

我开了闪光灯,那个红色的光没太大反应,我确实是选择的是M2,INT(第一张图我也不懂为何显示是EXT),Deug,5V电源,M3。灯还是没亮,我现在下载程序不了,没法印证。。。无语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