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OSFET(irf3205)制作小功率(30w)电子负载的问题

楼主:
学校竞赛培训,要求做一个电子负载,恒流模式,电流在0.1~1A,电压小于18V
用场效应管(irf3205)做了一个试验电路,用函数发生器发出pwm(10KHZ),rc滤波后经电压跟随器以后加到GS极之间,DS极接稳压直流电源。
在DS极之间的电压在5v左右的时候,控制占空比,可以得到稳定的电流,但是当DS电压大于5V以后,通过PWM控制电流到大于0.3A的时候,占空比不变的情况下,电流会慢慢自己往上涨
想问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应该有个反馈环路,电流往上器件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个反馈环路,电流往上器件发热

实测了一下,开环的情况下,门极电压会自己涨上去。导致导通

网友B:
电流会慢慢自己往上涨说明不是恒流哦,,
pwm直接驱动irf3205肯定不行,即使占空比不变,随着电压升高或者负载增大,驱动能力下降

网友:
同意楼上
更多可能是温升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会慢慢自己往上涨说明不是恒流哦,,
pwm直接驱动irf3205肯定不行,即使占空比不变,随着电压升高或者 ...

我是pwm加RC滤波构成模拟dac,然后接上电压跟随器和放大器再接到MOSFET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
更多可能是温升引起的

温升不应该使电阻增大,电流下降吗?

网友B:
按6楼说的:pwm加RC滤波构成模拟dac,然后接上电压跟随器和放大器再接到MOSFET上的
还是重点检测这部分电路,mos管驱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6楼说的:pwm加RC滤波构成模拟dac,然后接上电压跟随器和放大器再接到MOSFET上的
还是重点检测这部分电 ...

我就是用的 PWM加RC。。但还是会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