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DR差分时钟两根线之间的间距多少?

楼主:
请问DDR差分时钟两根线之间的间距多少?如果绕蛇形线是不是任何地方都要两根一起绕呢?

网友:
差分线对内间距最小6mil为原则,其实间距要参考层距离和介质材料介电系数来计算,这个好像有资料可以查到怎么计算,至于蛇形线和地址线绕等长两根线都需要绕,一般是钟线绕等长绕一根即可

网友:
差分线不是越近越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