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共同进步——CODE GENERATOR如何生成,不是找

楼主:
我只想说Uube Suite+好难操作,瑞萨是否能够尝试帮客户自动更新呢,我把库整理了又整,还是没搞出来,先是按照网上教程进行替换, 先是把它放到我需要的地方去,结果, 只有Debug Only,意思是下载不了的意思,没法应用,我也就无法尝试下载程序,以便验证板子是否正常使用。
   当然遇到这么点困难是不该放弃的,我就继续努力,因为这个库太庞大了,不利于修改,我就按网上另一种教程进行完成,当然因为研究了库,所以修改起来还是不难的,又看了帖子中关于CODE GENERATOR的查找, 选取第一项和第三项,以便能获得CODE GENERATOR,可是结果还是不如意, 左边还是缺少了CODE GENERATOR这个Design tool这个工具,经过和网上的比较,应该就是缺这个,求各位大神不吝赐教。身边没人会,只能发帖求助了

网友:
声明下:最后那个图,我把其他不需要使用的芯片从库中移出来了,以便方便选择。只是那个Design tool实在是不懂去哪里下载或在配置出来

网友A:
把插件全勾上,然后重启下开发环境,最好重启下电脑,有的时候开发环境关闭不完全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插件全勾上,然后重启下开发环境,最好重启下电脑,有的时候开发环境关闭不完全

好吧,我实验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插件全勾上,然后重启下开发环境,最好重启下电脑,有的时候开发环境关闭不完全

就算全部勾掉,重启了电脑,依旧是Debug Only。问题不是出在这里,只能看其他大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算全部勾掉,重启了电脑,依旧是Debug Only。问题不是出在这里,只能看其他大神了

这个最后怎么解决了?  我也映衬到了这个问题,比较怀疑是运行库没装好,但确实都装了的。

网友:
有的芯片不支持cg,同学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