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0C802x Easy Start -- code generator编写闪灯程序

楼主:
     经过一天的努力,终于弄明白了瑞萨单片机的开发环境以及程序的结构。以前没用过日系的单片机,总觉得应该都差不多。这次仔细研究了下 R7F0C802x Easy Start和CubeSuit+发现相对于欧美系的来说,日系的单片机还是很有特点的,并且还有个插件叫code generator,这个东西琢磨了下还是很不错的。下面就从点灯开始一步一步研究如何使用code generator:
    code generator是CubeSuit+套件中的一个插件,默认情况下是没有打开的,关于打开的方式可以参考“啸风916636”的帖子。设置好后按照通常的方法新建工程,选择我们的R7F0C8021芯片,填好工程名和程序的位置后点击确定创建新的工程。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将会出现如下界面,注意看左上角,会出现code generator的选项。且下面File里是空的,没有任何代码。

    打开该选项的旁边的“+”号展开,可以看到它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Peripheral Function,另外一个是Code Preview。从名字也可以看出,前面那个是用来配置各个模块的,后面应该是配置完后查看配置代码的。在Peripheral Function下面有很多子项目,分别代表了芯片上的各个模块。

查看Easy Start板子的原理图可以看到D1  LED灯接在R7F0C8021的P04脚上,所以我们需要对该引脚进行配置。

    展开Port Functiong,可以看到其下面有4个端口,点击Port0,此时如果你是新建工程且第一次使用code generator的话会左边会出现如下的配置界面

    这个界面是引脚重定向界面,如果不需要引脚的重定向的话只需要点上面的Fix settings就可以了。然后点击一次Port Functiong下面Port0,此时就会弹出P0引脚下面的5个引脚的配置图,由于需要点亮和熄灭LED灯,所以这里我们把P04配置为out并且勾选后面的OUTPUT.完成后点击上面的Generate Code,此时下面会提示创建文件成功。

再次查看File菜单下发现多了很多代码。此时如果点击BUILD工程的话,工程就能成功。

下面我们来看看如何往生成的代码中添加自己的程序,打开FILE下的r_cg_main.c文件,可以看到有个mian函数,哈哈,没错,我们的代码就加到这里。

我们主要更改两个地方:
在MAIN上面加入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0)
   {
      NOP();
      i=i-1;
   }
}

修改main函数为
void main(void)
{
    R_MAIN_UserInit();
    /* Start user code.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while (1U)
    {
       P0.4=1 ;
       delay(50000);

       P0.4=0;
        delay(50000);

    }
    /* End user code.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

保存,编译下载。

   整个代码工程下载

弯路总结:
1 。工程默认情况下选择的是使用模拟仿真的,所以如要要用EZ-CUBE的话需要在工程中设置一下

2.在TOOLS菜单设置完code generator插件后,最后重启下电脑。这个开发环境有的时候不能完全关闭,但我们看上去好像关闭。这就造成再次打开后还是找不到code generator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A:
我安照你的方法一步步做的,请问出现这个问题怎么办:

已解决,路径不能有中文字符,空格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安照你的方法一步步做的,请问出现这个问题怎么办:

没错,这个编译器不支持中文,路径中也不能有空格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楼主真的很牛逼啊

网友B:
大神 你用的cubesuit+是 哪一个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 你用的cubesuit+是 哪一个版本

就是板子自带的那个,好像是1.4?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还行,接触过高级编译器的话,上手这个应该很简单

网友:
这个软件真的高大上,实在是需要好好学习】一下才行,嘿嘿嘿,今天感受到了好软件的大功能,不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