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率设置

楼主:
一段串口  程序   波特率 一上午没明白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CSCTL0_H = 0xA5;
  CSCTL1 |= DCOFSEL0 + DCOFSEL1;             // Set max. DCO setting
  CSCTL2 = SELA_0 + SELS_3 + SELM_3;        // set ACLK = XT1; MCLK = DCO
  CSCTL3 = DIVA_0 + DIVS_0 + DIVM_0;        // set all dividers
  CSCTL4 &= ~XT1OFF;
  // Configure UART pins
  P2SEL1 |= BIT0 + BIT1;
  P2SEL0 &= ~(BIT0 + BIT1);
  // Configure UART 0
  UCA0CTL1 |= UCSWRST;

  UCA0CTL1 = UCSSEL_2(0x0080);                      // 这个  选择的应该是  SMCLK    时钟源应该是8MHz
    UCA0BR0 = 0x41;                              // 目标产生9600   后面这些值计算是按照32768 来算的  跟串口调试助手9600  可以通信   不明白感觉应该UCA0CTL1                                                                   = UCSSEL_1(0x0040)选择ACLK才对   可是选择ACLK就不能通信
    UCA0BR1 = 0x03;
    UCA0MCTLW |= 0x5300;
求大侠解释一下

网友A:
你手头上应该有书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手头上应该有书看吧

有user guider    今天想明白了   我用的是开发板fr5739  自己也模仿者做了一块板子   没有外接晶振     XT1  即选择ACLK时 无法通信? 选择SMCLK   可以正常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e7bae020101347z.html

谢谢  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