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B 入门基础之针对Angstrom系统的OpenCV交叉编译

楼主:
有个论坛的朋友遇到了点困难,原因很简单,我之前有个地方没讲明白。活动虽然结束了,但是这个缺少的工作还得补上呀。

上正题。

一、宿主机编译Opencv
实际上是为了能添加一些目录啥的,不进行这一步也自然有替代方法,主要还是为了方便宿主机上进行OpenCV开发。
1下载OpenCV,没必要太新,Angstrom安装的版本才2.4.2, 手头有2.4.1,就这个吧

# tar jxvf OpenCV-2.4.1.tar.bz2 -C /opt/lon
# cd OpenCV-2.4.1

里面的文件如下:

2 在该目录下新建build文件夹
# mkdir build
# cd build
3 执行以下命令配置cmake选项
cmake -D WITH_TBB=ON -D BUILD_NEW_PYTHON_SUPPORT=ON -D WITH_V4L=ON -D INSTALL_C_EXAMPLES=ON -D INSTALL_PYTHON_EXAMPLES=ON -D BUILD_EXAMPLES=ON -D WITH_QT=ON -D WITH_OPENGL=ON ..
make -j4
sudo make install
4 打开或新建 /etc/ld.so.conf.d/opencv.conf 文件,里边添加一行 /usr/local/lib
添加这一行
5 保存文件,执行指令 sudo ldconfig
6 配置 /etc/bash.bashrc 文件
在该文件最后添加如下环境变量

到此,PC机上的编译就是完成了(当然,还有下文呢)
二、 OpenCV for BB Black
1 解压OpenCV目录
# tar jxvf OpenCV-2.4.1.tar.bz2 -C /opt/lon/OpenCV-2.4.1-EABI
# cd OpenCV-2.4.1-EABI
# mkdir build
# mkdir lib
# cd build
2 toolchain.cmake文件配置
新建toolchain.cmake 文件
vim toolchain.cmake

添加下列配置参数

3保存退出后执行下面指令
cmake -DCMAKE_TOOLCHAIN_FILE=toolchain.cmake ../lib
4 禁用以下选项
BUILD_NEW_PYTHON_SUPPORT
BUILD_TESTS
WITH_1394
WITH_CUDA
WITH_EIGEN2 (and WITH_EIGEN)
WITH_FFMPEG
WITH_GSTREAMER
WITH_GTK
WITH_JASPER
WITH_JPEG
WITH_OPENEXR
WITH_PNG
WITH_PVAPI
WITH_QT
WITH_QT_OPENGL
WITH_TBB
WITH_TIFF
WITH_UNICAP
WITH_V4L
WITH_XINE
然后就是 Configure Generatemake .
这样就算完成了。在lib文件夹下可以看到下面的文件

就用这个,拷贝一份给BB Black,注意路径相同。然后PC上也能用这个OpenCV库开发了。
Qt.pro文件中添加相关路径

好了,就到这里吧。

网友A:
谢谢分享,写的非常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写的非常棒!

谢谢支持~

网友B:
楼主~你这里都把ffmpeg什么的都都禁用了,那怎么使用摄像头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里都把ffmpeg什么的都都禁用了,那怎么使用摄像头啊???

PC端可以安装也可以不安装。angstrom通过opkg install 之后会装上v4l这些软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端可以安装也可以不安装。angstrom通过opkg install 之后会装上v4l这些软件的。

快崩溃了!
原来弄了一个星期没弄弄好~

这两天弄了三天了还没弄好!
急死了!
不安装也是编译不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C端可以安装也可以不安装。angstrom通过opkg install 之后会装上v4l这些软件的。

那PC端不安装ffmpeg的话~
对应的视频函数不是就不能编译成功了吗?..?是不是这样..是不是理解错了..
还是说能编译,但是运行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PC端不安装ffmpeg的话~
对应的视频函数不是就不能编译成功了吗?..?是不是这样..是不是理解错了..
还 ...

其实你可以把你的过程截图,单独发帖。我这几天还在家,没怎么上网,周末回去了上传一份已经编译好的OPenCV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实你可以把你的过程截图,单独发帖。我这几天还在家,没怎么上网,周末回去了上传一份已经编译好的OPen ...

嗯~我再捣鼓捣鼓~不行的话就先弄别的了,
等你把库发上来...
最好把gnueabihf和gnueabi的都发一下..说不定以后要用到ubuntu的时候还要用gnueabihf的呢...
十分感谢楼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我再捣鼓捣鼓~不行的话就先弄别的了,
等你把库发上来...
最好把gnueabihf和gnueabi的都发一下..说不 ...

好的。如果一直搞不出来,也是该先做做其他方面的东西。我上传好了站内私信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如果一直搞不出来,也是该先做做其他方面的东西。我上传好了站内私信你。

嗯嗯~十分感谢!

网友:
我知道为什么了,估计你做的时候偷懒了。
看看 /usr/loacal/include/  文件夹下是不是有OpenCV目录?
没有的话我已经上传了。你添加即可。

有问题继续交流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