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请教各位老师,15f104e问题

楼主(2014-08-03):
请教各位老师,15f104e问题
104E用5V供电,STC USB-TTL烧录程序,LED灯可以按程序方法闪烁或全亮,但是灯的亮度不够,用朋友烧的104E测试灯很亮,万用表检测104E的P3.0-3.5引脚,为什么只有0.5V左右的电压输出

网友A:
低电平 就是0-0.7左右啊

网友B:
难道是延时不一样?或者是扫描频率不一样?楼主把时间延长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