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应该是坏的,如何破?

楼主:
这俩天都在认真学习瑞萨的学习资料,目前有2个难点解决不了,虽然得到了一些网友的回答以及帮助,但是我觉得他们不是很上心去看图,算了,不说这个,毕竟都是自己的事情,不应该要求人家做什么。第一个是Code Generator以后,这个设计软件我不懂去哪里加,只能希望得到瑞萨公司的技术支持了,虽然我成功加了库进入软件,但是只支持Debug Only, ,一些网友建议我跑下官网的流水灯程序,我也下了下来,每次想打开项目,总是出错提示,应该是这里指能Debug Only,虽然之前有网友建议的下载看看,基本做不了,在此,我也做了尝试,以便发现问题, 当换一种芯片以后,Design tool就能使用了,我觉得是我使用的那款芯片虽然加入了库,但是相关的驱动还没有加入,现在网上也没有帖子能够教我如何完成这个步骤,所以,下载程序基本无从下手了。在此建议,瑞萨能否把库和驱动都放一起,不能把库给装了,驱动还得去找了装,不然Design tool都使用不了,很影响他人的使用,很麻烦。第二个遇到的麻烦是,板子很大可能是坏的,虽然网友也给我答疑了些,但是还是有个热心的网友告诉我,他的板子是一接电源灯就亮的,这个肯定的答复对我是很有帮助的,在此很是谢谢,原因是如果你是下载了程序灯才亮,很大的可能是我不会下程序,我继续往这个方向找原因,看软件的操作使用,还有一种可能是我接错了线,但是我比对了3个帖子的图片,应该是没有错的,就是说接线没有问题,那就剩下一个可能——硬件问题,发现问题,抽丝剥茧解决问题是工程师的良好的品质,我于是耐着性子,尽量看瑞萨官网关于这个芯片的PDF文档,虽然我英文不好,可我还是努力去看了,,终于 在一篇PDF里找到了板子的结构说明,这个是电源灯!!!跟下不下程序没有关系的吧,是检测电路是否有电流通过的标志, 没有亮,说明有一边硬件出了问题,有些人说接5那里,首先我确实是接5V的,但是我觉得就算不是接5V应该也不打紧吧,拨向了2.7-5V之间,只是亮度可能有所差异,或者说是完成不了程序下载,但是起码灯总是要亮的,起码VCC和GND已经接入了电路。(在此,希望大家在讨论学术的时候,或者在教我们新手的时候,能够细心点看这些图,给我们少走一点弯路)
最后,我希望瑞萨和eeworld能够进行处理好啦,暂时告一段落

网友A:
你那个排线接对了没有?  他这个板子上的排针的排列是

1 2
3 4
5 6
7 8
而不是
1 5
2 6
3 7
4 8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忘记说了,Plug-in Setting...我也进行了设置,比如按PDF教程的点法,以及网友推荐我全部点,软件重启看看效果——不行,再电脑重启——还是不行。所以,希望大神搭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排线接对了没有?  他这个板子上的排针的排列是

1 2

从角度上对,1对的是2,3对的是4,5对的是6,7对的是8.然后在线的另一端,我相信,只要不使用很大的蛮力,只有一个方向能插进去的,所以,另一端我相信不会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排线接对了没有?  他这个板子上的排针的排列是

1 2

你说的引脚图就是这个嘛,我之前看了的

网友B:
你的软件只能选择“debug only”我好像也遇到过,是不是版本是V1.02的中国版(help->about里显示日期为2012)

卸载了,安装最新的版本,V2.02的吧。

第二个问题:
我跟另外一个人也遇到,第五个拨码开关拨到M3是没有上电的,测量
VCC和GND也是0V电压。但是进入调试之后就能运行。断开调试又不能,可以看看我们的帖子是不是有参考

不调试,拨到“Other”,就有电能运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软件只能选择“debug only”我好像也遇到过,是不是版本是V1.02的中国版(help->about里显示日期为2012 ...

我的版本是V2.01,麻烦给我个V2.02版本的链接给我,板子现在不在我这里,我现在给我朋友拿去了,明天才能拿到,本来想尝试下在VCC和GND下手的,接入稳定的5V看看能否亮以便判断电路的问题。

网友:
http://cn.renesas.com/support/do ... _Package_V20200.exe

我觉得是那个EZ-Cube的问题。你看一下那5个拨码开关的设置。搜索一下我参与的帖子问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版本是V2.01,麻烦给我个V2.02版本的链接给我,板子现在不在我这里,我现在给我朋友拿去了,明天才能 ...

20200版本在官网上就能下载,我也是下载的官网的这个20200版本的 目前还没有开始测试,还在看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200版本在官网上就能下载,我也是下载的官网的这个20200版本的 目前还没有开始测试,还在看手册

嗯,感谢

网友:
楼主的 这个接法正确的,拨码开关光盘资料里面也有的,估计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E:
楼主检查下那个仿真器的SW-4,SW-5开关如果拨错了也会出现那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检查下那个仿真器的SW-4,SW-5开关如果拨错了也会出现那种情况

已经弄好了,还是谢谢指点。这个帖子很老了,你还是很用心去看,真是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