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电子MCU套件免费试用-00】,变化奇多的开发板。

楼主:
拿到板子的第一感觉是:怎么和原来看到的文档里面的差这么多??!!经过几天的研究,发现和原本简单的电路相比,这变化还是比较大的。手上的板子是V1.3,文档版本1.0,但是发行日为今年的5.16,好像也很新啊。那么到底差在哪里,待我慢慢道来,最后会给出我自己更新的原理图,供大家参考。下图是easystart第一页的布局图,我用红框标出了有变化的地方,是不是满满的?

最明显的变化在右边。首先右下角大家能看到一个黄色的10K欧姆的电位器,这个是最明显新增加的。开发板上出现电位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测试AD用的。此处的电位器电路的可变端输出没有直接进入MCU的模拟输入端,而是串接一个10K欧姆的电阻后再连接P01口。这个串接的10K欧姆电阻有啥用?大家来讨论讨论。具体原理图看下图。
右上角的用户LED变成了2个。用户的LED灯变多是好事情,指示方便,不过原本就很紧张的IO口资源,就这么被占去一个,实在有点浪费。好在上面有J7J8,不想要LED,直接cut就好了。

再来说左边。左下角是外接电源电路,实际上默认是和MCU断开的,所以用仿真器供电的话,那电源灯根本就不会亮。同时,这货也不是说明书上说的红色的,不信大家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连上外接电源的VCCGND看下就知道了,和用户LED一样,都是橙色的。

左边中间,我们看到两排5个孔的洞(CN2CN3),这个一不小心就会觉得这10个孔和MCU是一一对应的,亲,要小心了,实际测试不是这样的。右边是都连上的,左边CN2就不一样。1口通过一电阻连MCU1口。2口给E1仿真器用的,和MCU目前不连的。34ok5MCU5(即VDD)也是断开的,伊连的是外电路的电源输入。

最后是左上角EZCUBE的接口。Easystart5页的原理图,这个家伙除了VDDGND外,还有3个口有用。原来的图是这样的。
实测8口接P40没错,2T_RST虽然有引出,但是只连到CN2RST上,而没有直接和MCURST连接。所以其实没用。7P125/RST,测试没有,实际的脚在4口上。(这里的连通性通过万用表测试,并辅以电路肉眼观察)。所以这里的实际原理图应该是这样的。
最有附上自己画的新原理图 YRCNRnew.pdf (127.38 KB, 下载次数: 26) ,供参考。说明一下,里面的Jxx没有画上去,直接根据默认连接或者断开画了。另外因为E1不用,所以也没有画上去。如有错误之处,请大家指正。

网友:
很有帮助   多谢了!

网友:
文档跟开发板实际不对应,的确很坑, 我也被坑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