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12864绘直线一个字节只能出现一个点呢 难道论坛都没人做过?

楼主:
昨天发了个问题  没人理睬  自己解决了   今天遇到了个新的   相信做过12864绘图的也遇到过
当描一个直线时    在一个字节内   连续的点不能描出来    出来的直线是8个断续的点    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

网友:
程序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2864不支持对128*64中任一点操作。但可实现对行8个点同时操作。要打点的话,先读出以前8个点的数据,在改 ...

Y轴方向上为什么可以  但X轴却不行呢   每次赋予新的点时都读取了前一次的状态    但X轴就是不连续

网友B:
12864不支持对128*64中任一点操作。但可实现对行8个点同时操作。要打点的话,先读出以前8个点的数据,在改变相应点并写入才能顺利打点。

网友:
X轴向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Y轴方向上为什么可以  但X轴却不行呢   每次赋予新的点时都读取了前一次的状态    但X轴就是不连续

所以我前面提了每次进行“行8点操作”,不同列的点是不影响的。

网友B:
写一个显示内部RAM时是行写,所以不会影响列

网友C:
你直接写可以的话那就是读错了呗,有预读吗?另外读时序可能比较长,跑慢点先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Y轴方向上为什么可以  但X轴却不行呢   每次赋予新的点时都读取了前一次的状态    但X轴就是不连续

看你这个图画的应该是研究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直接写可以的话那就是读错了呗,有预读吗?另外读时序可能比较长,跑慢点先试.

嗯  行  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一个显示内部RAM时是行写,所以不会影响列

哦   那意思是  描一个点  就读取一个数据   将它存在数组中?   我刚才查看了一下  我读回RAM数据都是0  是没读到?

网友:
2种可能
1、没有读出数据
2、RAM里面本身就是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种可能
1、没有读出数据
2、RAM里面本身就是空的

我12864采用的是串行传输的方式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网友:
和这没关系

网友D:
这说明点的数据没有读对,看来你已经发现问题的所在了,祝早日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说明点的数据没有读对,看来你已经发现问题的所在了,祝早日解决

革命尚未成功   问题尚未解决   同志还在努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革命尚未成功   问题尚未解决   同志还在努力呢

把数据正确地读出来,剩下的就比较容易处理了

网友:
楼主  你好  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请问你最后读出来了吗?

网友:
楼主  能发个程序吗   942873433@qq.com   弄了好久的液晶了一直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