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 106自改107

楼主:
参加更改个人资料活动,有幸得到FLUKE 106一块,在此、再次感谢EEWORLD。
拿到手后手痒难耐就想拆机,先度娘看看网上评测,无意发现106、107主板是一样的,就是说106是可以自改为107的,果断拆机

首先看看107和106前视图的区别,107比106多两个按键。

继续上图,看一下前盖的拆解图,注意红圈标示的地儿,对应107,我想大家应该明白点什么了吧

看一下主板,看红色标示,可能有点小,各位看官,不好意思

下面就是怎么改的问题了,首先要把那三个洞挖出来,然后配上按键,就OK了。因为手头有示波器,频率及占空比测试对我没啥吸引力,而且我喜欢直接看波形,更喜欢摸波形,调侃一句。

添加背光的话,如下图,R35焊接1K~2K。R38是个限流电阻,取100Ω~200Ω。Q2焊接个NPN或者NMOS。DS1处焊接上LED,现在距离107已经不远了,再换上背光板就OK了。
因本人对频率、占空比、背光这些功能都无意,所以暂时并没有改装打算。并未实施,以上只是一个大体方向,请勿拍砖

网友A:
很给力啊,如果有107的拆一个来对比一下元器件就更清楚了,至于两者的程序会不会不一样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给力啊,如果有107的拆一个来对比一下元器件就更清楚了,至于两者的程序会不会不一样的呢

坛子里有中了107的 让他们拆机看一下就更好了 忘了说了 程序是有差别的 那个二极管功能木有 现在只能添加频率+占空比+背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坛子里有中了107的 让他们拆机看一下就更好了 忘了说了 程序是有差别的 那个二极管功能木有 现在只能添加 ...

希望能有中107的坛友来奉献一下,上个高清大图就好了,如果两者程序不一样,那也就只能添加背光的功能了,像这种使用牛屎芯片的,是怎么烧程序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希望能有中107的坛友来奉献一下,上个高清大图就好了,如果两者程序不一样,那也就只能添加背光的功能了 ...

频率和占空比是可以的 只是二极管不行 据说106、107是一个线上的产品 106是107的次品 你懂的

网友C:
大神要的是这个吗?冒死说服同事把新买的FLUKE107拆了 刚刚又查到了些资料  106与107电路是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频率和占空比是可以的 只是二极管不行 据说106、107是一个线上的产品 106是107的次品 你懂的

楼下的坛友有料上传了,他说电路不一样,你看能不能对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频率和占空比是可以的 只是二极管不行 据说106、107是一个线上的产品 106是107的次品 你懂的

次品?我觉得应该不会,可能只是把功能阎割了而已,况且106也在大量地卖,也不会有这么多的107次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频率和占空比是可以的 只是二极管不行 据说106、107是一个线上的产品 106是107的次品 你懂的

绝无可能是次品,哪怕是最最山寨的作坊都不会这么做,这只是市场营销策略,叫做“产品细分”,在同一设计上做细分的成本显然最低。说次品的人对现代工业生产过程可以说一窍不通,完全是盲。

网友D:
福禄克的低端表都可以改,就像 15B可以改成17B一样,不过没啥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要的是这个吗?冒死说服同事把新买的FLUKE107拆了 刚刚又查到了些资料  106与107电路是不同的 ...

看到那10A的保险管吓死人了……
看了一下参数,突然觉得自己手上的UNI-T中UT61E还是一款不错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福禄克的低端表都可以改,就像 15B可以改成17B一样,不过没啥意义

还没用过福禄克的产品以后试一下

网友:
今天要测试二极管和三极管,才发现106不支持测试二极管的功能,瞬间感觉这表不好使,还不如放在家里的优利得的,又翻出这老贴来看看有没有改造的可能,貌似没有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