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放大电路为什么使用两个MAX4051模拟转换开关!

楼主:
电流-电压放大电路分析,两个模拟转换器的输出肯定不一样,怎么计算,为什么这样使用?

网友:
仪表中很常用的电路了。
这是用全零器——无定器表述的等效电路图,你也可以直接用“虚短、虚断”来分析。
Rs为模拟开关导通电阻,Rf为反馈电阻。A点电压为零,如果不希望输出电压受Rs的影响,那么只能在B点取,而不是在无定器(运放输出端)取。
IRf = (VB-VA)/Rf。

但Rf是受模拟开关切换选择而不同的,必须对每个档的反馈电阻单独提供一个通路。同样,取出点也是如此,这也是为什么使用了两个4051。

网友A:
个人认为是为了减少MAX4051漏电流对整个电路的影响,大神们如何看?

网友:
图都不全,缺少关键部分。
猜测是减少模拟开关导通电阻对分压的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仪表中很常用的电路了。
这是用全零器——无定器表述的等效电路图,你也可以直接用“虚短、虚断”来分析。 ...

大致意思我懂了,不过还有一点问就是:引入一个新的MAX4051也有导通电阻,不也会影响输出电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是为了减少MAX4051漏电流对整个电路的影响,大神们如何看?

我认为这样只会增加4051漏电流的影响。毕竟两支4051漏电流比一支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致意思我懂了,不过还有一点问就是:引入一个新的MAX4051也有导通电阻,不也会影响输出电压嘛?

那个要看下一级是如何处理的了。
1、如果增益已经足够,下一级或者经缓冲送入MCU之类的,或者直接送进MCU类(本身也有缓冲级)。对于缓冲级而言,这个电阻值没有影响的,你画个电路就明白,与运放极高的输入阻抗相比,这个可以完全不考虑。
2、如果增益仍不足,需要下一级固定增益的运放电路。
1). 同相输入,没有影响,原因与前面说的一样。(带直流偏置除外)。
2). 反相输入,就有影响了,不过MX4051的导通电阻仅仅十几欧姆,对于常用的10k左右的运放反相放大电路的阻值配置来说,基本是可以忽略的。

网友:
两个模拟转换器
说的是两个模拟多路器吧?就是模拟开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要看下一级是如何处理的了。
1、如果增益已经足够,下一级或者经缓冲送入MCU之类的,或者直接送进MC ...

增益在MCU的控制的MAX4051下可以根据不同的电压值随时切换,所以增益石足够的。下一级直接送给了AD进行转换了,不过这个100的电阻起什么作用?匹配还是缓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的是两个模拟多路器吧?就是模拟开关。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这个整个是一个光电转换电路,根据光的强弱导致的电压的变化送给AD采集转换并显示出来。现在还有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我每次上电是AD采集的数据都会微小的往下漂移,过一段时间才正常显示正确值,测试送给AD的电压显示电压确实在小幅度的减小,我在想板子是不是有什么干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增益在MCU的控制的MAX4051下可以根据不同的电压值随时切换,所以增益石足够的。下一级直接送给了AD进行 ...

那里还有个电容,主要目的是滤波,看了下-3dB的频率,158k多点。进入ADC之前必须要滤波的。
谈不到匹配、缓冲的作用,运放的输出阻抗比较低,单片机内部ADC的输入实际上本身就是高阻的(不管有没有缓冲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这个整个是一个光电转换电路,根据光的强弱导致的电压的变化送给AD采集转换并 ...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这个整个是一个光电转换电路,根据光的强弱导致的电压的变化送给AD采集转换并显示出来。现在还有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我每次上电是AD采集的数据都会微小的往下漂移,过一段时间才正常显示正确值,测试送给AD的电压显示电压确实在小幅度的减小,我在想板子是不是有什么干扰?
这个不是干扰,典型的温度效应。
不过俺有点疑问:你说“每次上电”,就是断电后再上电,中间间隔多久?是指整个电路系统上电,还是部分电路上电?

电路在上电时,器件自身会产生热量,温度上升,不过经过一段时间就会达到平衡。一般来说,有效的测量要等待这段时间过去才开始,这个过程称之为预热。问题是这个时间不能太久····

你描述的情况很有可能是运放导致的影响。不过原因会很多,最好是给电路稳定的信号、供电逐级测量分析,找出主要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里还有个电容,主要目的是滤波,看了下-3dB的频率,158k多点。进入ADC之前必须要滤波的。
谈不到匹配 ...

我的输入源是电流型的光电二极管,是不是应该考虑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理论上应该是高输入,低输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仪表中很常用的电路了。
这是用全零器——无定器表述的等效电路图,你也可以直接用“虚短、虚断”来分析。 ...

在论坛发帖时很多人认为这个放大电路比较麻烦,需要进行增益的切换,推荐我直接用放大倍数比较大的对数放大器,仁兄有何建议?

网友:
对数放大器
?????
没搞明白。。。你的电路到底想完成什么?

话说增益切换,主要是因为输入信号的幅值问题,保证输出的信号在合适的范围。

没用过对数放大器,很担心准确程度,当然如果不是做测量,那就不要紧了。

网友:
最近学电路学的头都大了...怎么没有普及贴啊

网友:
楼主是用来做是视频音频切换的吧,这个和MAX4051的特性有关

关键特性

  • Pin Compatible with Industry-Standard 74HC4051/74HC4052/74HC4053
  • Guaranteed On-Resistance: 100Ω with ±5V Supplies
  • Guaranteed Match Between Channels:
    • 6Ω (MAX4051A—MAX4053A)
    • 12Ω (MAX4051—MAX4053)
  • Guaranteed Low Off-Leakage Currents:
    • 0.1nA at +25°C (MAX4051A—MAX4053A)
    • 1nA at +25°C (MAX4051—MAX4053)
  • Guaranteed Low On-Leakage Currents:
    • 0.1nA at +25°C (MAX4051A—MAX4053A)
    • 1nA at +25°C (MAX4051—MAX4053)
  • Single-Supply Operation from +2.0V to +16V Dual-Supply Operation from ±2.7V to ±8V
  • TTL/CMOS-Logic Compatible
  • Low Distortion: < 0.04% (600Ω)
  • Low Crosstalk: < -90dB (50Ω)
  • High Off-Isolation: < -90dB (50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