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运放级联自激

楼主:
在高速信号链中我用两级OPA820做前级放大,两级分别放大10倍,接的是反相放大,分级测试波形正常,但是级联以后就自激,大概10MHz的自激,使用洞洞板,锡线法焊接,用了贴片电容,电阻,电源去耦做了,也尝试过使用50Ω匹配电阻和去掉匹配电阻,但都无法解决级联后的自激问题,请问如果解决?

网友:
如果是高速信号通路,那么必须很小心的处理分布参数,必须使用PCB而且设计上要有所讲究,用洞洞板当然不行了,而且你要百倍增益,这个更是对分布参数的控制要求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