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流反馈型运放怎样解决自激问题?

楼主:
我用THS3091电流反馈性运放做末级功率放大,想获得10倍的放大倍数,我依照Datasheet选用1KΩ的反馈电阻,然后再依据10倍,选取100ΩRg(滑阻),同相放大,11倍,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单级测试就自激,当我把Rg调大,大概300Ω,波形才正常,这样就只有4倍左右的放大倍数,我想问,如果我想获得大增益(10倍),应该如何解决大增益自激问题;还有,增益越大应该是反馈越浅,运放应该更稳定,可是如此现象却不是这样,请问如果理解。我用洞洞板,锡线法,加了电源去耦。

网友:
等待论坛大佬过来解决

网友:
楼主理解错误,增益越大越不稳定。建议楼主先去看看运放的手册。

网友:
电流反馈放大器的反馈电阻RF应根据数据手册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选取。而电压反馈放大器的反馈电阻RF阻值的选取相对而言宽松一些,放大器的驱动能力限定了反馈电阻RF的最小值,而整体电路的噪声又限定了反馈电阻RF的最大值。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电容的阻抗随着频率的升高而降低,因此在电流反馈放大器的反馈回路中应谨慎使用纯电容性回路,一些在电压反馈型放大器中应用广泛的电路形式在电流反馈放大器中可能会导致振荡。
例如,在电压反馈型放大器中,常会在反馈电阻RF上并联一只反馈电容CF来限制运放的带宽从而减少运放的宽带噪声,这在电压反馈放大器中会有很好的效果,但是如果运用在电流反馈放大器上,则十有八九会使你的电路振荡起来。
1.可以考虑减少RF数值试一试。
2.考虑元器件安装的布局,减少分布电容的一些影响。

基于TI器件的模拟电路设计 目录.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