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温度和流量传感器获得的信号如何显示在液晶屏上?

楼主:
我从来没搞过开发,不过想自己DIY点东西。(需要的相关知识都可以从头学)

现在我有这样一个需求:两个传感器,一个是温度传感器(浸泡在水中的),一个是流量传感器(说明书上说输出方波。什么是方波?)

我想把这两个传感器获得的数据(温度和流量)显示在一块液晶屏上,大概要学习哪些知识?能不能给我一个教学连接?(如果能直接教我怎么做,那就更加感激不尽了)

进阶的问题:现在我还想通过刚才两个传感器获得的温度和流量数据控制两个设备的功率(两个水泵),这个又该怎么做?

网友:
最喜欢这种帖子了 既获得了经验,又获得了知识 极好,
         特别喜欢。VAV导轨厂家回复。

网友:
你如果是想完全自己开发,那就要学很多···很多···········东西了。。。估计等你学会了,黄花菜都凉了。。

不过你完全可以用PLC来实现。
传感器 + PLC + 文本终端(液晶) + 变频水泵。。

嘎····锅炉???

网友:
前辈,感谢你的回复。我这就去搜PLC方面的资料。
(我也知道完全自己弄,估计要好久好久之后才可能出来东西,甚至可能最后也做不出来。我也想找精通这方面的朋友帮忙,估计一天就做完了,问题是,我是做城市规划的,我所有认识的人,不是做城市规划的就是做建筑的,可以做这种东西的人,一个都不认识。.....)

网友A:
你也不必去学啊。找人做这个系统就是了,不是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也不必去学啊。找人做这个系统就是了,不是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的。

前辈,我能找你帮帮忙吗?

我在旁边给你端茶倒水请吃饭......

网友A:
免了。俺对PLC也不太懂。虽然也做过几次,不过毕竟不是干这个的,经验不是很多。。
你直接找你们当地的人做啊,电子城有吧?那里有卖PLC之类的东西,他们一般也承接设计之类的业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免了。俺对PLC也不太懂。虽然也做过几次,不过毕竟不是干这个的,经验不是很多。。
你直接找你们当 ...

在北京,中关村应该有能做的吧。

真是一点都不了解这个领域,就是脑子一热,想做这么一个东西,而且在逻辑上,感觉是容易实现的。对学过的人来说,应该不难。

就跟我前几个月,家里一个亲戚也不知道怎么就梦游了几次,然后我就想在他床头和床尾放两个红外线的发射管和接收管,然后连上一个报警器,应该是能做到的。

然后就找网上已经有的电路图,买了一堆元器件,PCB板,三氯化铁,还有其他的一些工具,做了一个星期,焊废了好多三极管二极管,还烧了好几个红外线发射管,总算是做出来两组成品,送给他了......

网友B:
没那么复杂啊,只要你不是想做成产品,通过单片机采集传感器数据,然后控制显示就行,如果要控制,以水泵为例,可以通过控制继电器控制水泵的开关,通过pwm调节水泵转速。如果要控制精确,简单的可以用PID。

网友:
不用PLC也可以阿,一个性能普通的单片机就搞定了。硬件选好型,分别控制,再整合。

网友:
最普通的单片机即可实现楼主目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那么复杂啊,只要你不是想做成产品,通过单片机采集传感器数据,然后控制显示就行,如果要控制,以水泵为 ...

不做产品,就是做一个自己看着舒服,用着方便的小东西。

看了几个地方,好像都建议“单片机”这个词......

等我先去补充补充关于“单片机”的基本知识,然后再回来继续求教。

感谢楼上各位朋友

网友:
我们公司 的传感器就是通过屏幕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