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网友指点,找来LPC板块,想把温度流量传感器采集到的信息显示在液晶屏上

楼主:
我在传感器板块发了这么一个帖子(开始我连发什么板块都不知道,觉得用到了传感器,所以应该发传感器吧)
------------------------------------------------------------------------------------------
我从来没搞过开发,不过想自己DIY点东西。(需要的相关知识都可以从头学)

现在我有这样一个需求:两个传感器,一个是温度传感器(浸泡在水中的),一个是流量传感器(说明书上说输出方波。什么是方波?)

我想把这两个传感器获得的数据(温度和流量)显示在一块液晶屏上,大概要学习哪些知识?能不能给我一个教学连接?(如果能直接教我怎么做,那就更加感激不尽了)

进阶的问题:现在我还想通过刚才两个传感器获得的温度和流量数据控制两个设备的功率(两个水泵),这个又该怎么做?
------------------------------------------------------------------------------------------
然后网友huayuliang  就给了我一个特别好的建议回复:
你如果是想完全自己开发,那就要学很多···很多···········东西了。。。估计等你学会了,黄花菜都凉了。。

不过你完全可以用PLC来实现。
传感器 + PLC + 文本终端(液晶) + 变频水泵。。

你也不必去学啊。找人做这个系统就是了,不是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的。

=============================================
于是,我就找来LCP板块了,请大神帮帮忙,能不能帮我实现这个东西?

网友:
我又仔细一看,难道是悲剧的发错了板块?!!!

huayuliang 让我找PLC,可是我现在发的是LPC,字母都对,就是顺序不对,也不知道是不是要被删帖子......真是悲剧啊.....你们尽情嘲讽我的智商和眼神儿吧...........

网友A:
楼主的项目用MCU即俗称的“单片机”来做比较合适,PLC(可编程控制器,专用于工业控制场合)可不适合业余制作,价钱摆在那。楼主连方波(顾名思义,波形是方的)都不知道,显然需要大量学习。首先应学习电子技术基础(国外称电子学),没有基本概念是无法搞设计的,甚至连电路图都看不懂。MCU方面,可关注EEWorld的TI MSP430,站内有大量这方面的技术资料、视频教程和相关帖子,入门级的开发板更是非常便宜,赶上活动还能免费获得。关于电子学方面的教材和一些入门书籍可以在本站下载栏目中找到大量资源,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吧。点击我的签名档可以快速进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项目用MCU即俗称的“单片机”来做比较合适,PLC(可编程控制器,专用于工业控制场合)可不适合业余制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觉得我是一点一点接近我想要的东西了。

马上去这个论坛的TI技术论坛 【MSP430】板块看一下。(这里我去看了,每个教程都点开看了,完全不知道讲什么呢......可能是我的姿势不对EEWORLD大学堂 > TI培训 > TI精品课 > MSP430

您能不能推荐我看一个最入门最入门的东西?我是学城市规划的,除了初中高中学物理的时候知道电压、电流和电阻的关系,别的关于电子学方面的知识真的就是0了。

但是我想循序渐进的掌握单片机的知识(等单片机大概入门了,我还想学学树莓派的东西。刚才在网上搜单片机,出来一些树莓派的链接,我也点开看了,好像也能做好多很有趣的事情。其实我就是想做点有趣、好玩的东西。)

网友:
建议不要一开始就去看TI的MSP430,那个并不适合0基础的新手,推荐还是看看杜洋的《爱上单片机》,起码能从小制作里得到一点兴趣,有动力开始学习单片机,那个里面用的都是51单片机。另外,楼主最好要补一补数字电路的基本知识,起码知道常见波形,高低电平,上拉下拉等术语的含义,否则仅凭现在的一点跨界的兴趣,很快就会被冷水浇灭激情的,电子专业需要极大的耐心。

网友:
不是泼冷水,如果说想要在短期能实现楼主所提的功能:传感器数据采集+液晶屏幕驱动,最少要有个1-2年单片机学习经验做基础才能够胜任。所以,不要一开始就想走捷径或者走偏门,老老实实的从跑马灯和串口数据收发开始你的单片机之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觉得我是一点一点接近我想要的东西了。

马上去这个论坛的TI技术论坛› 【MS ...

我在前帖中已经说了,先学电子技术基础即电子学。你可以在下载栏目里搜“哈佛电子学”,这是一本非常棒的教材,而我提供的一些资源里也有适合电子爱好者入门的初级读物。

网友:
个是温度传感器(浸泡在水中的),一个是流量传感器,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