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谐振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学高频电路,看见书上的谐振放大器和功放的输入信号几乎都是经过一个变压器耦合到三极管基极?加变压器的目的是啥?实际电路中不用变压器可以么?

网友A:
那一方面是为了教学方便,变压器耦合电路比较简单;另一方面,在过去确实是这么用的,但现在已经几乎没这么用的了,仅见于很大功率的应用场合才用变压器。表面贴装集成电路时代,显然,变压器太贵了,体积也太大。

网友B:
chunyang说得对,过去就是这么用的,实实在在一个变压器。
现在只有大功率时才这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一方面是为了教学方便,变压器耦合电路比较简单;另一方面,在过去确实是这么用的,但现在已经几乎没这么 ...

那么加变压器耦合的目的是什么?不可以信号直接加到基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chunyang说得对,过去就是这么用的,实实在在一个变压器。
现在只有大功率时才这么办。

那么加变压器耦合的目的是什么?不可以信号直接加到基极么?

网友C:
谐振电路通过变压器就很容易与前后级阻抗匹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么加变压器耦合的目的是什么?不可以信号直接加到基极么?

如captzs所言,谐振电路通过变压器就很容易与前后级阻抗匹配。
另外,用变压器很容易实现前级后级直流隔离。

应该注意到:这里所说的变压器,是LC谐振电路的一部分,所以才称为谐振放大器。这种谐振放大器,通带很窄,不像电阻电容耦合放大器或者变压器耦合放大器,通带很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谐振电路通过变压器就很容易与前后级阻抗匹配。

回头看了阻抗匹配,这下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captzs所言,谐振电路通过变压器就很容易与前后级阻抗匹配。
另外,用变压器很容易实现前级后级直流隔 ...

回头看了阻抗匹配,这下明白了。

网友E:
加变压器的目的是啥?实际电路中不用变压器可以么,这个我也不大清楚了,悲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变压器的目的是啥?实际电路中不用变压器可以么,这个我也不大清楚了,悲剧啊

.............喔,原来是这样的哈,现在知道了,谢谢你哦,嘿嘿,好样的..........

网友:
为了功率匹配!还有就是前后隔离防干扰!

网友:
为了前后阻抗匹配最大功率输送!电路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