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2》软件启动初步设置+硬件连接+第一个官方实例下载

楼主:
这里需要先把开关拨到正确位置,因为拿到手的时候位置就是对的所以没有动,(注意拨动的时候需要断开usb

手机拍不清楚,文字描述一下~
连接线是这样的,还有连接上后系统板上的灯是不会亮的:

从左到右是   1、3、5、7 请 注意板子的方向

这里从左到右是 8、6、4、2  请 注意板子的方向注意目标板上的两个LED灯没有亮哦~ 这里有朋友问怎么不亮,我想是不是用cubesuit+下载程序在仿真器,所以目标板里面没有东西,需要点击运行后仿真器再把程序发送到目标板,目标板开始进入调试模式接收开始运行,然后目标板就有反应了,如果使用 这个直接将程序hex文件下载到目标板上面,那么上电应该就会看到灯亮了~不知道对不对,我也是第一次用仿真器,请大侠指教

点击软件上面的运行按钮后,仿真器灯变成绿色,目标板上两个LED亮起来,由于我们下载的示例是呼吸灯的示例(但是感觉能分辨出来不是呼吸灯,灯由亮慢慢变暗,然后突然变亮再慢慢变暗这样子的,后面再看看代码吧~)

这里是操作视频:

网友:
没有人出来交流一下, ,视频是高清的1080P操作过程可以完全看清楚~

网友A:
你说的是对的,调试的时候程序只是在仿真器里,根本没有到板子上,但是如何下载到板子上??

网友B:
如果仿真器有离线下载功能,程序下到仿真器里面还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对的,调试的时候程序只是在仿真器里,根本没有到板子上,但是如何下载到板子上??

仿真到时候程序肯定是下到板载芯片了。仿真器只是调试工具,在仿真的时候监控板载MCU的运行参数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仿真器有离线下载功能,程序下到仿真器里面还有可能。

版主大大,没有看明白你说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大大,没有看明白你说的啊~

我没有板子,也帮不了你什么忙。不过认真看瑞萨的资料肯定能找到方法。
仿真器主要功能还是仿真,有的仿真器顺带还能当下载器用。

网友A:
最关键的是程序怎么下载到板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关键的是程序怎么下载到板子上

已经找到ok,马上出视频~

网友:
看了楼主的视频,困扰多时的问题突然明白了,感谢分享,你的操作和解释很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