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程序时不管烧什么程序都是只能点亮一个灯

楼主:
刚开始学习FPGA,按照资料写个程序,烧入芯片之后,点亮了一个灯,感觉很兴奋。不过之后不管写入什么程序就只有一个灯被点亮。

网友A:
你说的莫不是传说中的电源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莫不是传说中的电源灯吧

网友:
个人觉得你应该确认下是否是沙发喽的问题。另外,如果这个灯确实是你点亮的,那么就要检查后续添加的程序为何没有起作用了,确认程序是否有问题?如果不是程序问题,那么就要看看是否是编译的时候被工具优化掉了,这个看看底层布线情况就知道了。

网友:
不贴图和代码,别人肿么知道。。。。。

网友:
论坛上问题没人解决,还是我自己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