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LaunchPad 能做飞控吗?

楼主:
今年电赛碰到

网友:
计算量很大哦!不过有MSP430 IQmathLib
查看详情

就看你怎么用了!

网友:
能,但不合适。
性能是一方面,更关键是LanuchPad本身是方便评估、开发用的,飞控有严格的体积、重要要求,LanuchPad上的不少资源对飞控无用,反而白白占用了尺寸和重量。
做飞控,用小封装芯片自己搭建电路为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但不合适。
性能是一方面,更关键是LanuchPad本身是方便评估、开发用的,飞控有严格的体积、重要要求 ...

如果不考虑其他的因素 主频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考虑其他的因素 主频够吗?

那要看你的控制都有哪些,计算量有多大,控制品质有哪些要求,没有约束条件,问题就没有答案。

网友:
飞控计算量还是比较大的,不过用msp430也没什么问题,还能胜任。不过建议还是不要用,因为现在高性能的处理器也不贵,既然有更好的选择,为啥非要用430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