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WEBENCH设计的过程+F28335电源设计

楼主:
TI C2000系列DSP在实时控制领域有着绝对的优势,因此很多电机控制都是用C2000的DSP,本文将针对TMS320C28335的直流电机控制系统进行电源设计。本设计包含两大部分:
(一):TMS320F28335 DSP供电。
(二):外围传感器以及通信接口芯片的供电。
根据TMS320F28335的Datasheet描述,28335的电源参数要求如下:
1.器件电源电压,I/O,VDDIO:3.3V±5%
2.器件电源电压 CPU,VDD@150MHz:1.9V±5%
3.ADC 电源电压 (3.3V)VDDA2,VDDAIO:3.3V±5%
4.闪存电源电压,VDD3VFL:3.3V±5%
电流消耗按照Datasheet上的最大值并给足够裕量
外围传感器以及通信接口电压为3.3V±5%最大电流消耗500mA。
下边开始设计
Step1:进入WEBENCH页面选择FPGA/uP选项卡,并点击“多负载”按钮进入设计页面:如下图所示
图:进入设计页面
Step2:改变电源参数
在上图中选择28335处理器,并添加传感器和通信接口芯片负载,由于3.3V电压已经存在,只需要更改电流参数即可
图:更改电源参数
Step3:电源优化
在菜单栏选择“优化”选项卡,并点击效率优化,使效率优化为等级4.
图:效率优化前
图:优化后的电源方案
Step4:器件替换
选择效率比较高的方案并点击菜单栏“检视”进入检视页面可以查看电源方案的拓扑结构
图:电源拓扑图
在此页面还可以查看元器件的详情,如果想更换相关元器件,可以在右下角选择相应的器件进入替换页面。
Step5:电源仿真
点击菜单栏的“电源”选项,进入电源设计的页面
图:电源设计页面
这次,我们点击菜单栏的“热仿真”进入热仿真页面,可以查看PCB的热图
图:热仿真
我这里不需要风扇,就没有添加风扇,然后点击开始仿真
图:热仿真结果
Step6:打印报告及文件输出
在菜单栏选择打印报告按钮将设计方案打印输出为PDF格式,
在菜单栏选择Export可以将涉及方案一一输出。
输出文件以及涉及报告见附件
附图:PCB_LAY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