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er2416】第五弹 helper2416裸跑配置环境

楼主:
调试软件环境:Keil uVision 4.7,这里需要特别注意,有些版本的Keil支持s3c2416 Device,但是不能通过编译,例如Keil uVision 4.1,会提示不支持ARM926EJ-S

    调试工具:J-link V8

    目标板:tq2416,当然也可以是其它的板子,前提是引出JTAG引脚,这里一切描述以tq2416为例

    Keil配置:下载安装好Keil uVision 4.7,创建一个新工程,进入target options对话框对编译环境设置,这里主要设置的地方是Target选项、Debug选项和Utilities选项

    这里使用2416的SRAM进行调试,但是我们这里似乎犯了一个错误,因为2416的用户手册上提供的memory map上明明标识SRAM的起始位置是0x40000000。其实我确实在这里犯了错误,而且这个错误持续了好几天才发现。2416最先启动的代码是IROM中固化的程序,IROM的地址是0x00000000,它负责将所选启动源的启动代码拷贝到SRAM,然后把SRAM的地址强制映射至0x00000000,至此,IROM消失了,运行的是SRAM中的代码。自然,0x40000000处不再有SRAM。这块被成为Steppingstone的SRAM一共64KB空间,上图所示将其前32KB设置成ROM,相当于程序存储器,后32KB设置成RAM,即数据存储器。

这里主要选择下调试工具(J-LINK),更重要的是添加一个配置脚本文件(如上图所示.\StartUp\Start.ini文件),这个脚本文件可以通过J-LINK在调试之前使CPU执行命令,这里主要是载入可执行文件以及设置程序执行起始地址,脚本文件内容如下:

1 FUNC void SetupForStart (void) 2 {    3     SP = 0x0000f000;4     PC = 0x00000000;5 }6 LOAD .\Object\s3c2416.axf INCREMENTAL7 SetupForStart();
接下来设置Utilities选项,参照下图即可     完成上述设置后,保存,即完成了编译调试环境设置。接下来需要写一段代码,以验证2416能否正常运行,代码比较简单,是用汇编写的计算1+...+100和的小程序。在工程"s3c2416"中,新建一个"s3c2416_Add.s"文件,写入以下代码:
1             AREA    RESET, CODE, READONLY;, ALIGN = 3 2             ARM 3             ;PRESERVE8 4 5     ENTRY 6             7             LDR R0,=0x00            ;R0=0 8             LDR R1,=0x00            ;R1=0 9             LDR R2,=0x00008000      ;R2=0x0000800010 ADDER       ADD R0,R0,#0x01         ;R0++11             ADD R1,R1,R0            ;R1+=R012             CMP R0,#100             ;R0==100?LOOP:ADDER13             BEQ LOOP14             B    ADDER15 16             STR R1,[R2]              ;*(0x00008000)=R117 LOOP        B    LOOP                ;while(1);18             END
    上述代码的大概思路是:R0为计数器,从1到100;R1为累加器,记录每次相加的结果;R2是一个指向0x00008000的指针,最终的结果将保存至上述地址;程序开始时先初始化寄存器的值,然后进入循环累加,累加结束后将结果保存至0x00008000处,最终进入一个死循环。保存文件与设置,编译,无错误后便可开始调试。调试前需要保证J-link驱动装好,并且与开发板上的JTAG口接好。
    点击调试按钮,进入调试界面,调试开始,可以单步执行,观察各寄存器的值及程序的执行步骤。程序的逻辑很简单,对或错关系不大,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终于能够使s3c2416裸跑了!

网友A:
不错,其实,内部64K的空间已经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其实,内部64K的空间已经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嗯嗯。。。。大家都是这样做,我就为了搞点特殊,这样才有意义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