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提示目标未创建

楼主:
             在原有程序编译通过的基础下我在一个头文件里定义里一个变量,然后编译不通过,提示下列这堆东西

我查了下相关的资料书,里面介绍说

“两个函数调用同一个函数(如主函数和中断函数),参数和局部变量将被覆盖”

“所给段未被调用(可能用于测试),已被排除在覆盖过程之外。调用这个段占用覆盖外的空间”

以上是资料书给出的回答,完全没看懂。我就单定义了下面这样一个变量,没有同名函数,也没有任何函数调用它

注释掉程序就没问题了,谁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头文件最好只extern

网友B:
你这些都是warning.导致程序编译不能通过的是error,把error拿出来看看吧~~~

网友:
程序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头文件最好只extern

        恩恩,声明外部或静态就可以通过了,可只是能通过而已  “WARNING L15: MULTIPL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PR?PRINTF?PRIN”   这些它还是提示,会有什么影响吗,不声明外部或静态编译不通过是错在哪里,望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些都是warning.导致程序编译不能通过的是error,把error拿出来看看吧~~~

目标文件没有创建,然后上面提示 一大堆东西

网友:
程序复用?

网友:
复用函数多写一遍,函数命名不同。中断和主函数各调用一个。原因自己在好好琢磨一下

网友B:
你在整个工程中,搜索一下  pinrtf ,看看都在什么地方调用。一个一个删除,就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整个工程中,搜索一下  pinrtf ,看看都在什么地方调用。一个一个删除,就找到了。

是这货在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整个工程中,搜索一下  pinrtf ,看看都在什么地方调用。一个一个删除,就找到了。

那就有的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