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defined external "_DINT" referred in Flash报错

楼主:
有段时间没搞430了,这次遇到个项目需要就回来弄,结果遇到个让人郁闷的麻烦事情,发在这里看看有没有那个大大遇到过,能帮忙出下注意。问题是这样的,在main.c里面加载头文件  #include "MSP430f1611.h"
然后再main.c里面运行,_EINT();和_DINT();都没问题,但是在在另外的一个Flash.c的文件里面用_EINT();和_DINT();就会报错
这个Flash.c里面报错。这个文件加载了Head.h的头文件的。头文件里面是这样的

报错是这样的

有哪位大大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如果是flash.c也用到了FCTL这样的头文件定义的东西没报错,为什么偏偏这个出问题了呢?

网友A:
肯定还是头文件包含有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还是头文件包含有区别。

我就搞不懂为啥main.c里面运行可以,在其他文件里面运行这个命令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搞不懂为啥main.c里面运行可以,在其他文件里面运行这个命令就不行了..

首先你要找到包含此宏定义的确切头文件,然后包含这个头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摸索了好久,找到个折中的解决办法
main.c里面包含头文件
,#include
#include "Head.h"
然后在head.h里面包含头文件
#define _EINT()        __enable_interrupt();
#define _DINT()        __disable_interrupt();
然后再其他文件里面使用__enable_interrupt();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