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 工业技术
ADUCM360烧写程序后重新上电后不能运行
lsm8051
lsm8051

网友A(2014-08-04):
ADUCM360烧写程序后重新上电后不能运行
调试ADUCM360遇见一个问题,带jlink程序运行正常,在调试的时候把jlink拔掉,程序运行也正常。但是一旦断电在重启就不运行了。我猜测程序仅仅下载到ram了,但是有没有办法确定,另外一种就是启动方式的问题选择,我验证了我把P2.2管脚长期接高和接地都是一样的效果,不能启动。哪位坛友能指教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