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支支招

楼主:
我想用PIC16F877A编程来完成这样一个“东西”-----有两路或三路(分别接端口)电压输入{Ua、Ua+Ub 、Ub、Ub+Uc、Uc、Uc+Ua、Ua、Ua+Ub.......)循环。Ua、Ub、Uc这三个电压输入存续时间都在几秒到几十秒之间变化,用LED双8位倒计时秒显示,显示Ua倒计时秒是上一次Ua的存续时间,Ua结束后,显示Ub倒计时秒是上一次Ua的存续时间,Ub结束后,显示Uc倒计时秒是上一次Ua的存续时间,Uc结束后,再显示Ua,如此循环。   结果是这样的,显示Ua倒计时,即使Ua电压消失,Ua倒计时也能将‘本轮’显示完。当然到下一次该显示Ua倒计时将不会显示(没学习到上次Ua的内容)。菜鸟求高手支支招,提供一个思路或方案。不胜感激,拜托各位!!

网友:
小弟刚进来不久,求助时,不会悬赏芯币求助,望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A:
楼主的问题主要是软件编程,先厘清显示量的逻辑关系,从你的描述就可以看出你对应用需求基本上还处在糊里糊涂的阶段。硬件方面没什么,根据精度要求选择合适的AD,根据显示的需要选择合适的显示器件就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主要是软件编程,先厘清显示量的逻辑关系,从你的描述就可以看出你对应用需求基本上还处在糊里糊 ...

首先表示感谢,硬件没问题(因为我是搞硬件的,厂里有几台设备上的板子)它一直在工作,就是总出毛病(死机),复位就好(有时复位几次才能好),我是修理的,搞得我好累,我想自己从新做几张板子,从根解决它,信号电压是220V经220K/1W电阻降压--光耦,光耦输出一端接GND,另一端接I/O口上,接上拉电阻2.2K,电阻另一端接Vcc.显示部分由(7+7)14个I/O口接两个数码管,还有3个I/O口驱动3个LED发光管(一个红的代表Ua,一个绿的代表Ub,一个兰的代表Uc,)LED后接‘放大驱动继电器’(与程序无关),我分析不是AD转换,我就难在要【学习上一次的时间】,没有220V电压信号,也能工作至这轮结束,(完成这次倒计时),还望老师出出主意提供个方案,谢谢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首先表示感谢,硬件没问题(因为我是搞硬件的,厂里有几台设备上的板子)它一直在工作,就是总出毛病(死 ...

如果是经常死机,说明是硬件设计不良,最好办法是找到原因并修正,重新设计系统的工作量较大,更重要的是,如果你不搞清死机的原因,而你的设计又未考虑周全,那么同样的问题很有可能会再次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经常死机,说明是硬件设计不良,最好办法是找到原因并修正,重新设计系统的工作量较大,更重要的是 ...

老师您好:谢谢您的帮助。我觉的硬件没问题,我把它从设备上去下来放到桌上,去掉一切不必要的元件,毛病依旧(更换过所有外围元件、金属盒屏蔽、蓄电池供电),我一定要换掉它,付出再多精力也在所不惜,望老师在编程方面支支招,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