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开启电压1.2v的led

楼主:
本人需要找一款开启电压为1.2v或者更低的发光二极管,哪位大神用过,请推荐下。

网友A:
发光二极管好像没有开启之说,有足够电流就亮,小电流微亮而已,一只二极管的压降是0.7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光二极管好像没有开启之说,有足够电流就亮,小电流微亮而已,一只二极管的压降是0.7伏,,

多数led的压降为1.6-2v达不到这个压降是无法打开它的结。也就无法导通。不是这样的吗

网友:
可惜我没有用过

网友:
发光二极管的压降基本在1.2~2V左右,1.2V以下的好像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数led的压降为1.6-2v达不到这个压降是无法打开它的结。也就无法导通。不是这样的吗

是这样的,不过还没听过1.2V能开启的发光二极管。

网友:
那个只是弱导通状态。。亮度很低的。

网友:
MCU控制的话可以使用pwm进行倍压,很容易点亮

网友:
发光二极管的管压降(当然测试时需要规定好条件,例如1mA),对红色发光管约1.6V,对绿色发光管约2V,对蓝色发光管将近3V。
这是由光的波长决定的,波长越短,单个光量子能量越大,管压降越高。
由此类推,发出光的波长比可见光更长的发光管,管压降一定更低。那一定是红外光。
普通光耦,例如TLP521,其原边的发光管就是红外发光管,管压降在正向电流1~10mA时约为1.1~1.2V。

老式滚轮鼠标里面,有两支红外发光管。

网友:
首先要说的是,LED是电流型器件,“开启电压”并不是LED的参数,术语不能乱用,正确的术语叫“结压降”。LED的结压降跟半导体材料有关,而材料决定了管芯的发光颜色即波长。管压降越低的LED发光波长就越长,这个是物理特性无法更改。满足楼主要求的只有红外LED。

网友C:
有1.5v下能发光的吗?现在使用的大部分在1.7v左右  ,也想找找有没有1.5v可以发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1.5v下能发光的吗?现在使用的大部分在1.7v左右  ,也想找找有没有1.5v可以发光的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压降更低的发光管,必是红外发光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