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zigbee串口给PC的15字节怎么修改可以在TI的sensor monitor显示两个信号

楼主:
各位前辈,zigbee串口给PC的15字节怎么修改可以在TI的sensor monitor显示两个信号,现在一个节点只能显示一路信号?

网友A:
可以显示温度和电压数据,温度值不能为负还没有小数位,应用价值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显示温度和电压数据,温度值不能为负还没有小数位,应用价值不大

谢谢你的回复,不过问题解决了,是不同协议栈的问题

网友:
大侠,有没有sensor demo 例程啊?有注释的最好!750682857@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