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824程序无法接收到485信号??

楼主: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rdata;
#pragma config CONFIG1 = 0X0F04;
#pragma config CONFIG2 = 0X1EFC;

void init_port();
void init_USTRA();
void delay(uint z);
void USTRA_send(uchar data);

void main()
{
        init_port();
        init_USTRA();
        while(1)
        {
                PORTC=rdata;
        }
}

void init_USTRA()
{
        BRG16=0;                //使用8位波特率发生器
        BRGH=1;                        //高波特率选择
        SPBRGL=25;                //设置波特率发生寄存器的值9600
        SPBRGH=0;

        ANSA1=0;                //A1引脚被配置为端口或数字特殊功能
        ANSA0=0;                //A0引脚被配置为端口或数字特殊功能

        SPEN=1;                        //串口功能打开
        SYNC=0;                        //EUSART选择异步模式工作

        PEIE=1;
          GIE=1;

        TX9=0;                        //不发送第9位数据
        RX9=0;                        //不接收第9位数据

        CREN=1;                        //串口接收功能打开
        TXEN=1;                        //串口发送功能打开

        TXIE=0;                        //打开关闭发送中断
        RCIE=1;                        //关闭打开接收中断

        RXDTSEL=1;                //备用引脚控制寄存器0的bit7 即RA1上具有RX/DT功能
        TXCKSEL=1;                //备用引脚控制寄存器0的bit2 即RA0上具有TX/CK功能

        TRISA0=0;                //配置AO端口为输出
        TRISA1=1;                //配置A1端口为输入
}

void interrupt receive()
{
        if(RCIE&&RCIF)
        {
                RCIF=0;
                rdata=RCREG;
                while(!TRMT);
        }
}

void init_port()
{
        OSCCON=0X6A;    //0110 1000 内部时钟为4MHz
        delay(10);

        APFCON0=0XC4;        //RA1、RC4 上具有RX/DT功能
        APFCON1=0X08;        //RC0上具有P1D功能,RC1上具有P1C 功能

        TRISA=0X0A;
        LATA=0x00;
        ANSELA=0x00;    //0000 0000 PORTA为数字功能
        WPUA=0X00;                //弱上拉输出使能
        INLVLA=0x00;    //0000 0000 PORTA电平TTL控制
        RA2=0;

        TRISC=0X00;                //RC0、RC1、RC3、RC4、RC5为输出,RC2为输入
        LATC=0x00;
        ANSELC=0x00;    //0000 0000 PORTC为数字功能
        WPUC=0XFF;                //弱上拉输出使能
        INLVLC=0x00;    //0000 0000 PORTC电平TTL控制
        PORTC=0X00;

        CCPTMRS0=0XE4;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网友:
检查串口硬件和相关程序,先排除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