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ADC12IE的问题

楼主:
ADC模拟输入的时候用P6.0 那中断控制寄存器ADC12IE 是0x01 若输入改为P6.1口 那ADC12IE用改为0x02吗? 为什么我改了以后1602显示屏上就显不出东西,只能用0x01?   读取通道存储寄存器ADC12MEMx在更改输入端口时(P6.0改为P6.1)要不要更改  ?

网友:
看数据手册上的ADC12IE寄存器的解释

网友:
不用更改了..

网友:
是ADC12IE不用改为0x02吗?

网友:
你是单通道单次采样或者是单通道多次采样的话就不用改了呢!使能ADC12IFG0,然后在中断里赋值就行了呢!你可以直接试试呢,省着你凭空猜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