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样片申请问题

楼主:
 怎么填写TI的电话???

网友A:
第一个空填3个数字,第二个空填4个数字,第三个空填4个数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空填3个数字,第二个空填4个数字,第三个空填4个数字

具体应该怎么填?可以举个例子吗?

网友B:
上面不是写的清楚的吗,第一个是国家区号,中国好像是86,第二个是城市区号,比如厦门市0592,然后是电话号码和分机号,具体你可以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不是写的清楚的吗,第一个是国家区号,中国好像是86,第二个是城市区号,比如厦门市0592,然后是电话号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不太接触   顶一个

哈哈,刚刚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