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21行 提示 错误 看不出什么错误 求大神指点

楼主:
#! /bin/bash
CheckProcess()
{
    if ["$1"=""]
    then
      return 1
    fi
    PROCESS_NUM= 'ps -ef | grep "$1" | grep -v "grep" | wc -l'
    if [ $PROCESS_NUM -ep 1]
    then
      return 0
    else
      return 1
    fi

    while [ 1 ] ; do
      CheckProcess  rtctime
      CheckQQ_RET= $?
    if[$CheckQQ_RET -eq 1]
    then

      killall -9 rtctime
      exec ./rtctime &
    fi
    sleep 1
    done;

网友:
这个21行的问题是 if then  if 和其后面的【要有一个空格才行  但是没有if ["$1" = ""] 这个是找不到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