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编译错误

楼主:
Error[Pe144]: a value of type "char const [17]" cannot be used to initialize an entity of type "unsigned char const [16]"

const u8 testinf2[16]={" Please wait .. "};

一个数组16个数,定义没错,之前一直这么用的,怎么复制到新的工程里就报这样的错呢?删掉一位就OK了,或者定义const u8 testinf2[17]也没问题,关键是只有16个,为什么要定义17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可能是一个程序的问题哦。。。

之前的程序跑的很正常,这个是完全复制过来的,设置都一样,就是有错误,而且这个错误还让人很纳闷

网友B:
确定数组里边的值吧,像字符串一般不会在数组中放入值,否则需要自己数,而且数错了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数组里边的值吧,像字符串一般不会在数组中放入值,否则需要自己数,而且数错了就麻烦了

之前一直这么做的,都没事,就新建个工程就这样了,数量也没错

网友:
应该是编译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