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负责公司一个产品的研发,从原理图到打样回来调试,现在遇到一个问题请教各位大神,各路电压正常,能连接电脑烧录了程序,但是无法启动,也就是程序跑不起来,检查了配置电阻外围,现在卡住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你说的估计只有你自己懂。别人知道你做到是什么?

网友B:
各路电压正常不能说明程序就能启动,,,

半天大家都不知道你做的什么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估计只有你自己懂。别人知道你做到是什么?

做的是一个行车记录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路电压正常不能说明程序就能启动,,,

半天大家都不知道你做的什么额,,

我检查了配置电阻,之前也是检查配置电阻,认为贴上就好了,现在发现该拉高的脚位没拉高,具体原因还在继续找

网友C:
检查程序是否运行,可以编一个非常简单的测试程序,诸如利用系统内的某些便于观察的资源如LED等来判断。确认程序不运行时应重点检查时钟和复位电路,如果MCU有看门狗之类也要注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检查程序是否运行,可以编一个非常简单的测试程序,诸如利用系统内的某些便于观察的资源如LED等来判断。确 ...

好的,非常谢谢你,已经找到问题点了,配置电阻那里上啦有问题,不知道你是否遇到过啊,就是上拉电源正常,该被上拉的网络一直是低电平,且这个网络也没有与GND或者附近的网络短路,调试真是一个不断学习与发现的路

网友E:
电路具体是怎么连接的呢?上拉电阻,电源电压,还有低电平,都是什么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的,非常谢谢你,已经找到问题点了,配置电阻那里上啦有问题,不知道你是否遇到过啊,就是上拉电源正 ...

显然,这是电路设计的错误,但这样的错误并不会导致程序不运行,从而说明你的程序编制也有不完善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然,这是电路设计的错误,但这样的错误并不会导致程序不运行,从而说明你的程序编制也有不完善的地方。

好的,谢谢你的解惑,我再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路具体是怎么连接的呢?上拉电阻,电源电压,还有低电平,都是什么值?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2851159663\QQEIM\WinTemp\RichOle\OT69SOD(DE(O07Y7(E8NV3K.jpg这就是上啦的电阻,3.3V电压是有的,但是需要被上啦的网络只有大概0.2V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得查看一下电路的流动过程,还有是否程序排列不对

我认为之所以程序跑不起来,是因为我的配置电阻那里,该被上啦的网络没有上啦,现在是卡在上啦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