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有效值测量电路??怎么做呢?关于ADC的采样??

楼主:
具体要求如下: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真有效值电压测量:可测量频率范围在0Hz~10kHz频率范围的单频信号或合成信号的电压有效值,测量相对误差≤0.5%+最低位2个字。

(2)测量量程:分200mV、2V、20V三档,可用手动切换量程。

(3)测量结果显示:采用LED或LCD显示十进制数字,三位半数显(0000-1999)

(4)输入电阻≥100kΩ。

(5)具有输入过压保护功能。

(6)单电源供电,供电电源电压9V。

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用ADC采样呢?具体的程序谁可以帮我想想么??
谢谢额!

网友:
具体的程序没法替你想。

只能说,AD采集到数据后,按照有效值定义,先平方,再求平均,最后开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程序没法替你想。

只能说,AD采集到数据后,按照有效值定义,先平方,再求平均,最后开方。

就是具体的程序怎么实现不知道额。
ADC采样后怎么办?Sequence1可以得到4个采样数据,然后怎么办?咱们要测交流信号,但是咱们不知道采样的时候处在波形的什么地方,如果是直流就好了。我的意思是:采样的时候可能处在波形的正幅值,也可能处在波形的负幅值。为之奈何额?
谢谢额:maychang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具体的程序怎么实现不知道额。
ADC采样后怎么办?Sequence1可以得到4个采样数据,然后怎么办?咱们 ...

采样为正为负有什么关系?平方之后总是正值。

网友:
测量相对误差≤0.5%+最低位2个字  这个是什么意思  能说的通俗易懂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