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WEBENCH设计的过程+升压电路的设计

楼主:
一、进入WNBENCH前,选择《电源》,并填入相应的参数
点开始

二、为了作以比较,点下面的按钮

三、显示了多种选择:

四、选择第一种选择,并按《开启设计》

WNBENMCH将出现本设计的结果  ---- 全貌

五、点BOM后出现料单情况

六、点图表后显示各种图,例如,效率图

七、点电路图按钮出来的电路图

八、可以优化一下的:

九、工作数据,本数据也可导入EXCEL

十、仿真

在这里可以选择仿真类型

如图中箭头指示

1、选择其中之一的仿真类型。

仿真开始了!

仿真过程 中,需要一定时间 ,TI提示最少需要8分钟,对于较慢的电脑,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以下为仿真结果

2、再选择一种仿真

仿真结果

十一、

网友:
(刚才网络不争气)

十一、热仿真

热仿真时,在左侧框有对热设计的设置,根据情况选择之

然后点开始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