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DS与TTL转换

楼主:
我电路中实现的是28路TTL转为LVDS,再转为28路TTL(使用的芯片是DS90CR286/5),我的管脚分配是根据cameralink的协议来的,检查后也没发现问题,下面图里面第一二行是我输入某两个的ttl信号,五六行是我输出的相应的ttl信号,理论上输出的应该是比输入的慢几个周期,但是波形啥的都是一样的(我看有人说就类似透传),但是我的却是这样样子,有人做过类似的吗?求指教!!谢谢啊 我现在不太清楚是我程序的问题,还是我电路设计的问题!求有相关经验的指导一下

网友A:
楼主须找到方法来判断是否硬件电路的问题,先把硬件排除
比如变换程序来验证,不然永远发现不了真正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须找到方法来判断是否硬件电路的问题,先把硬件排除
比如变换程序来验证,不然永远发现不了真正的问题

恩 还没有想到如何排除硬件。。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自己接着顶 求大神知道 谢谢啊

网友:
紧紧靠楼主的这个测试图,解决不了问,系统的测试点比较多,,
判断是否硬件问题,要看硬件电路的输出参数,对照自己的电路,测试电压是否正常,时钟信号是否正常,修改自己的程序,示波器测量时序信号是否正常,才能逐渐发现问题
楼主要搞清理论上输出的应该是比输入的到底慢几个周期?Cameralink通信协议主要是看通信线路是否有干扰,传输线是否匹配

网友:
楼主完全不懂Camera Link,下面几个的回答也都是外行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