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3》怎样用Renesas Flash Programmer (RFP)下载hex文件到R7F0C80212

楼主:
首先你需要下载上面的文件,解压如下

选择,右键复制

寻找到你的Renesas Flash Programmer 安装位置目录D:\Program Files\Renesas Electronics\Programming Tools\Renesas Flash Programmer V2.03\Device

在这里右键粘贴

ok添加完成,现在启动你的Renesas Flash Programmer

看到了吧,ok完成
视频:

这里有个问题,就是软件提示未被授权,然后软件也无法连接设备,步骤是按官网的方式操作但是软件功能和官方的授权版本不一样~ 可能为功能限制。后期再找找看

网友A:
这里有个大坑~   Renesas Flash Programmer 需要付费购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个大坑~   Renesas Flash Programmer 需要付费购买!!!

我第一次下载成功了,第二次再去下载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第一次下载成功了,第二次再去下载就不行了

那么说来是有救了,能说说你的操作步骤吗,学习学习~

网友C:
有部分是免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部分是免费的

测试了一下,有些芯片可以按照官网的一步一进行设置,但是这款不行~不知道是不是功能限制了,有些设置参数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个大坑~   Renesas Flash Programmer 需要付费购买!!!

我的怎么下载都能成功哦   没有限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怎么下载都能成功哦   没有限制的

能分享个软件出来吗~还有硬件配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第一次下载成功了,第二次再去下载就不行了

你程序在option byte里是不是把reset脚设置成普通I/O口了,如果是这样的话第一次用RFP可以下载,以后因为reset做了普通I/O,不能做外部复位了,RFP就不能连接了。
在CS+里把option byte给改回去,然后仿真下载调试就把这个reset脚还原了

实际上不是非要用RFP,仿真器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程序在option byte里是不是把reset脚设置成普通I/O口了,如果是这样的话第一次用RFP可以下载,以后因为 ...

但用调试器就复位了啊

网友:
有免费的Renesas Flash Programmer没?传一个

网友:
为啥我把软件卸载了,但是无法再安装。提醒我已经安装了,也找不到这些安装信息保存在哪个文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