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6编译不通过___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___

楼主:
学过C2000,决定学一下MSP430,毕竟低功耗,手里的板子是LAUNCHPAD msp430g2553,但我写的一个oled的c文件和头文件,怎么都添加不进去,只要调用oled的函数,就会报错,根本找不出问题在哪儿,写了这么久的代码,还是无从下手。

工程是这么建立的:
1,从MSP430ware里找到第一个例程直接创建工程
2,把文件夹inc(里面有oled12864.h和user.h)和文件夹src(里面有oled12864.c)加入到工程中,其中user.h包含了所有我自己写的头文件的集合(这里只有一个oled12864.h)
3,从工程属性中把user.h包含进去
4,在主函数中调用LCD_init();
然后就出错了。错误如上,工程如下:

网友:
PS:在别人电脑上同样的步骤并没有出错,或者。。。步骤也并不完全相同?那一样是我眼花了,但感觉没看错。

网友A:
  多谢版主大人,那些小问题确实是有的,我也在编译器配置里面加了include,之所以出现这些小问题是我调不出来在疯狂的改,改的乱七八糟的,后来我发现毛病出在哪里了。
  我建立的文件夹名字叫src,如果用Grace的话,也会生成一个src文件夹来放Grace的文件,而在那个src文件夹里面的所有文件都被“Exclude from Build”,我右键把它取消了也点击无效,再右键发现它还是"Exclude from Build",我不知道是不是Grace的原因,之前试过在非Grace的工程里尝试,但当时可能是着急并且改的太乱,就出现名字打错的情况。
  后来我把.c文件放到根目录下,看了下没被"Exclude",果然正常了!
(PS:CCS6的Exclude选项放到了文件的右键选项里,以前在配置里能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版主大人,那些小问题确实是有的,我也在编译器配置里面加了include,之所以出现这些小问题是我调不出来在疯狂的改,改的乱七八糟的,后来我发现毛病出在哪里了。
  我建立的文件夹名字叫src,如果用Grace的话,也会生成一个src文件夹来放Grace的文件,而在那个src文件夹里面的所有文件都被“Exclude from Build”,我右键把它取消了也点击无效,再右键发现它还是"Exclude from Build",我不知道是不是Grace的原因,之前试过在非Grace的工程里尝试,但当时可能是着急并且改的太乱,就出现名字打错的情况。
  后来我把.c文件放到根目录下,看了下没被"Exclude",果然正常了!
(PS:CCS6的Exclude选项放到了文件的右键选项里,以前在配置里能改)

极其感谢.
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如你所说的放到根目录就好了.
不过关于这个问题能稍微详细说一下吗,为什么不能放在src文件夹内?
我打开src文件夹的properties选项内C/C++ Build 的“Exclude resource from Build"选项并没有被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