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MCLK为输入时钟就没有PWM波形输出,用ACLK就没问题,哪里出错了?

楼主:
TACTL = TASSEL0 + TACLR;              // ACLK为时钟源就有64HZ左右的PWM波形输出
//  TACTL = TASSEL1+ TACLR;            // 想设置成SMCLK就没有PWM波形输出,哪里错了??

  CCR0 =512-1;                         // PWM周期
  CCTL1 = OUTMOD_7;
  CCR1 =384;              //占空比  384/512=0.75
  CCTL2 = OUTMOD_7;
  CCR2 =128;               //占空比128/512=0.25
  P1DIR |= 0x04;                        // P1.2 输出
  P1SEL |= 0x04;                        // P1.2 TA1
  TACTL |= MC0;                        // Timer_A 增计数模式
  for (;;)
  {
    _BIS_SR(LPM3_bits);                 // 进入 LPM3
    _NOP();
  }

//ACLK为时钟源就有64HZ左右的PWM波形输出

网友:
进入低功耗模式下一定要注意你外设的时钟源呢!LPM3模式下SMCLK是关闭的,而ACLK可用!

网友:
哇,好快的回复啊,谢谢“huixianfxt”大大,我试试看。

网友:
看你的代码是让单片机进入低功耗模式3里面了,在这个模式里,smclk是关闭的,当然不能输出了

网友:
低功耗不懂就不要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