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软件复位的问题

楼主:
如果我程序的运行需要对430进行软件复位,我可以调用 ((void (*)())0xFFFE)()来实现吗?0xFFFE为复位向量的地址。如果可以的话,软件复位后系统中的全局变量是保持不变还是会被初始化?

网友A:
如果你用的型号支持软件指令复位就可以通过相关操作实现。复位时,如果没有相关的变量操作,那么变量内容就不会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的型号支持软件指令复位就可以通过相关操作实现。复位时,如果没有相关的变量操作,那么变量内容就 ...

我用的AFE2XX系列,没有软件复位指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的型号支持软件指令复位就可以通过相关操作实现。复位时,如果没有相关的变量操作,那么变量内容就 ...

另外,硬件看门狗引起的复位,全局变量会被初始化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另外,硬件看门狗引起的复位,全局变量会被初始化吗

仍然由程序决定,任何时候,不操作就不变化。即使是上电,那也仅仅是内容不定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仍然由程序决定,任何时候,不操作就不变化。即使是上电,那也仅仅是内容不定而已。

可我好像记得编译器会把所有全局变量初始化为0的。也就是说430在上电后会先执行这段初始化代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我好像记得编译器会把所有全局变量初始化为0的。也就是说430在上电后会先执行这段初始化代码的?

那你要去查查编译器的说明文档,不过我不相信哪个编译器会这么做,MCU和PC平台完全是两回事。如果编译软件这么干,会无端延长系统初始化时间,更可能对有些编程造成不可预知的后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要去查查编译器的说明文档,不过我不相信哪个编译器会这么做,MCU和PC平台完全是两回事。如果编译软 ...

我没有看说明文档,只是调试的时候去掉了debug中的go to main。然后单步调试查看全局变量的值,发现程序执行到图中绿色的语句时,全局变量确实被清零了。

网友C:
看门狗密钥错误会引起复位。所以 WTDCTL = 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门狗密钥错误会引起复位。所以 WTDCTL = 0;

这个我知道,我想知道的是,看门狗引起的复位、软件复位、上电复位这些情况,main函数开始执行时全局变量的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知道,我想知道的是,看门狗引起的复位、软件复位、上电复位这些情况,main函数开始执行时全局变量 ...

当然全局变量会被重新初始化。从复位到执行main函数之前还有个cstart函数,就是用来初始化全局变量的。IAR可以设置不自动添加cstart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全局变量会被重新初始化。从复位到执行main函数之前还有个cstart函数,就是用来初始化全局变量的。IA ...

哦 在哪里设置?另外,我把PC指针指向复位向量的位置,这样的复位会初始化全局变量吗?

网友C:
好像是这个,具体我也没用过。你可以研究一下。
你所说的方法也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这个,具体我也没用过。你可以研究一下。
你所说的方法也会。

好的,多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看说明文档,只是调试的时候去掉了debug中的go to main。然后单步调试查看全局变量的值,发现程序 ...

你看看该赋值语句是哪里产生的,另外,纯软件模拟是不作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该赋值语句是哪里产生的,另外,纯软件模拟是不作数的。

是IAR编译器加的cstart函数,用来初始化全局变量和堆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IAR编译器加的cstart函数,用来初始化全局变量和堆栈的

那么去掉这个函数,初始化应该自己编程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