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er2416 tl-wn725n 驱动成功

楼主:
1、通过摸索终于搞定了TPLINK WN725N在helper2416上面的驱动,并移植wpa_supplicant成功,主要是卡在了后面的这个
2、主要的问题如下,连接不上WPA2加密的AP,运行wpa_supplicant提示一些不正常的调试信息,通过分析又重新编译内核实现。

1、wpa_supplicant源码src/drivers/driver_wext.c wifi_driver
                ioctl[SIOCSIWAP]: Operation not permitted
                WEXT: Failed to set bogus BSSID/SSID to disconnect
参考具体函数:
                static void wpa_driver_wext_disconnect(struct wpa_driver_wext_data *drv)
                static int cfg80211_netdev_notifier_call(struct notifier_block * nb, unsigned long state, void *ndev)

2、内核RAW socket支持宏,
                socket(PF_PACKET): Address family not supported by protocol
具体解决方法:
                内核不支持RAW socket,编译内核时把CONFIG_PACKET选项打开CONFIG_PACKET = y
                If we use CONFIG_PACKET=m instead of CONFIG_PACKET=y we'd need to include af_packet.ko into the initramfs for netboot installation.
                手动加载af_packet.ko显示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加载正常
                #insmod af_packet.ko

3、3.2内核之前由于无法开启CONFIG_WIRELESS_EXT宏,所以换到2.6上面开发,后面又要开启CONFIG_PACKET = y,看了下我弄得2.6没开启,反正都是要再次编译内核,所以又切换到3.2上面,这里默认CONFIG_PACKET 是开启的,只要开启CONFIG_WIRELESS_EXT就行了,参考我之前的帖子,解决。

贴个图:

好了,后面板子可以通过wifi联网了,当然还有些细节未弄,有时间在分享。

近期打算移植wpa_qt4_gui到板子上面,这样挺好玩的,其实很实用是真的,到时候弄个豆瓣来听音乐,还能通过图形界面找到路由连接,哈哈

网友:
对了是带-dd的 wpa_supplicant所以会看到一些其他的信息

网友:
3.2.x版本的source/net/wireless/Kconfig文件中对于WIRELESS_EXT的定义缺省无效,无法通过menuconfig来配置

我修改了一下,如下
config WIRELESS_EXT
                bool "Wireless extension"
                default n

这样就能通过menuconfig来配置CONFIG_WIRELESS_EXT宏了,git中的驱动源码需要开启他,没办法

网友: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我打算开贴把全过程写出来

网友:
非常期待分享!

http://www.jyxtec.com

网友A:
楼主的wifi使用的是rtl8188EUS这个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wifi使用的是rtl8188EUS这个芯片吗?

是的  tplink的 wn725n可以查一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