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P封装如何画

楼主:
如何用 DXP画CSP芯片PCB封装?

情况及不清处说明:
我在PCB Library——>Tools——>New Component在弹出的Component Wizard用向导选BGA画可否?但焊盘第一点(1或A1)与边界丝印没有具体距离,这里是否需要手工画?准确距离怎么算?用Reports中的测距吗?

多谢高手详细指点,在此先谢过~

网友:
利用向导是可以,重要的是要看清所用的BGA的规格书的尺寸图,,,
说实话,画这种比较复杂的封装,没有意义,浪费时间还画不好,当然经过仔细认真练习多变是可以画出完美的BGA封装的,,,
完全可以到AD官网找这样的的封装,或者拿一些类似的稍加修改,,即可
以上建议,仅供参考
参考一下这个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21230-1-1.html

网友:
CSP封装内存不但体积小,同时也更薄,其金属基板到散热体的最有效散热路径仅有0.2毫米,大大提高了内存芯片在长时间运行后的可靠性,线路阻抗显著减小,芯片速度也随之得到大幅度提高。
CSP封装内存芯片的中心引脚形式有效地缩短了信号的传导距离,其衰减随之减少,芯片的抗干扰、抗噪性能也能得到大幅提升,这也使得CSP的存取时间比BGA改善15%-20%。在CSP的封装方式中,内存颗粒是通过一个个锡球焊接在PCB板上,由于焊点和PCB板的接触面积较大,所以内存芯片在运行中所产生的热量可以很容易地传导到PCB板上并散发出去。CSP封装可以从背面散热,且热效率良好,CSP的热阻为35℃/W,而TSOP热阻40℃/W。
CSP技术是在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时提出来的,它的目的是在使用大芯片(芯片功能更多,性能更好,芯片更复杂)替代以前的小芯片时,其封装体占用印刷板的面积保持不变或更小。正是由于CSP产品的封装体小、薄,因此它的手持式移动电子设备中迅速获得了应用。在1996年8月,日本Sharp公司就开始了批量生产CSP产品;在1996年9月,日本索尼公司开始用日本TI和NEC公司提供的CSP产品组装摄像机;在1997年,美国也开始生产CSP产品。世界上有几十家公司可以提供CSP产品,各类CSP产品品种多达一百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