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R7F0C802x Easy Start -- 聊聊RL78 Simulator

楼主:
    看到前面几个帖子都有朋友在开发过程中碰到了硬件问题而导致不能继续。其实可以考虑下软件仿真,毫不夸张的说:CubeSuit+的软件仿真功能是我用过的最好的,它以图形化的方式给出了仿真结果,一目了然。更值得称赞的是,CubeSuit+的软件仿真还提供了类似于PROTEUS的功能:给了几个常用的外围器件。OK,让我们来看看如何启用这个功能强大的软件仿真器吧。
    首先打开一个可用的工程,我所使用的就是在前面帖子中编写的点灯程序,如果有不清楚的朋友可以参考我前面的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4004-1-1.html)。打开工程后首先是设置软件仿真,如下图,对着左边的“Debug Tool”点击右键选择RL78 Simulator。

   这样就设置好了使用软件仿真方式来调试程序。确定程序编写没有问题后,点击DEBUG-->Build&Download开始下载程序。

这时程序会弹出一个对话框提示说“软件仿真具有局限性。。。。”

点击确定后,进入软件仿真图形界面。

    进入界面后,点击左上角的新建按钮,新建一个“I/O Panel”,然后点击工具栏中的灯,并放“I/O Panel”中。

    对该灯点击右键进入其属性对话框,按如图进行设置,其中Pin Name 表示该灯是要接到MCU的哪个引脚。由于我们程序中使用的是P04,所以这里我就选择P04,点击确定。

    回到CubeSuit+主界面,点击F5或如图所示运行程序

    然后再回到软件仿真图形界面,这时可以看到刚才设置的灯正在按照程序设定的方式闪烁.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A:
版主可以出个ez-cube的使用么,新手没有用过,胡乱操作了一下,不知道仿真器具体的应用方式  之前用过proteus 倒是可以通过电路仿真看出来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版主可以出个ez-cube的使用么,新手没有用过,胡乱操作了一下,不知道仿真器具体的应用方式  ...

你是指接线还是说CUBE SUIT不会连ez-cube??

如果是后者的话,把ez-cube与目标板连好线,插好USB线后直接在下面这个图选倒数第二个  EZ-SIMULATOR,后面点download就可以了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指接线还是说CUBE SUIT不会连ez-cube??

如果是后者的话,把ez-cube与目标板连好线,插好USB线后 ...

会接,后面操作怎么查看数据,还有可以查看些什么数据之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接,后面操作怎么查看数据,还有可以查看些什么数据之类的

什么叫查看数据?你是指单步调试看结果?或者说CUBE SUIT+不会用?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查看数据?你是指单步调试看结果?或者说CUBE SUIT+不会用?

CUBE SUIT+的使用当然最好了,也要看单步调试的结果,我下载的呼吸灯那个单步调试板子上的led灯一直都没有看到亮过啊,也不知道数据是怎么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UBE SUIT+的使用当然最好了,也要看单步调试的结果,我下载的呼吸灯那个单步 ...

那个是定时器中断控制的,当然单步看不到啦。。要全速运行才行啊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定时器中断控制的,当然单步看不到啦。。要全速运行才行啊

原来这样,谢谢。我以为单步也可以~再研究研究

网友:
楼主。我也用了你说的这个方法,可是为什么没办法弹出这个SimulatorGUI呢?

网友:
额,这个就不好说了吧。软件安装问题?程序编写问题?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楼主,我也是选了RL78 Simulator 这个仿真器,也选 择了找开Simulator GUI窗口的选项,为什么开始仿真的时候 没有弹出你这个 GUI呢?求教 ?

网友:
楼主棒棒哒,从没接触过这个软件及单片机,以前的都是c51和protuse,谢谢楼主分享,太感谢了

网友:
如果没弹出来,我记得官方文档说是不支持simul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