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擦出问题

楼主:
这个问题蹊跷的很,肚子都呕爆,最近好衰的样子....
好吧,进入正题,我的目的是擦出FLASH的infoA段全部,代码是这样的(和他人的都一样的):
void erase_Flash(char* add)
{
    while(FCTL3 & BUSY);            // 等待空闲
    FCTL1  = FWKEY + ERASE;          // 准备批量擦除
    FCTL3  = FWKEY;                 // 清除 "Lock"
     __disable_interrupt();          //不允许中断,否则发生不可预知的错误
    *add   = 0x10;                    // 擦除,写任意数均可
    while(FCTL3 & BUSY);                //等待擦出完成
     __enable_interrupt();                //允许中断
    FCTL1=FWKEY;
    FCTL3  = FWKEY + LOCK;           // 锁定
}
  结果真奇葩,直接上图

这是个在main.c里面运行的

这是结果....

尼玛不是说好的段擦的啊???怎么变成写入了?????????

网友A:
FLASH擦除操作的最小单位是段呢!你截图的那三个擦除操作不明觉厉呢。。。另外擦除的话都是一个空操作呢!你的程序的话也就是*add = 0;

网友:
引用 网友A:
FLASH擦除操作的最小单位是段呢!你截图的那三个擦除操作不明觉厉呢。。。另外擦除的话都是一个空操作呢! ...

不是写任意数都可以的吗?我试过写0啊,但是写了只是0x1080这一个字变成0了.....兄台可否把你的flash程序贴出来让小弟观摩一番?

网友A:
貌似就我上面说的不一样呢!其他的都一样呢!你再试试呢!换一个段试试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貌似就我上面说的不一样呢!其他的都一样呢!你再试试呢!换一个段试试呢!

我感觉可能是操作系统,安装版本及配置相关的问题。你是用什么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可能是操作系统,安装版本及配置相关的问题。你是用什么系统?

我的系统是win7 ,仿真是不行,但是程序,实际下载进去后运行倒是正常的,只是不能仿真,不过也有可能是下载器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就我上面说的不一样呢!其他的都一样呢!你再试试呢!换一个段试试呢!

仿真一直行不通,可能是软件版本的问题,我的是5.3版本

网友:
我是楼主,在这里结帖子了:结果是:在win7 IAR5.3的环境下是没法仿真flash擦出的,在硬件上运行则正常